我的第一辆EPP飘飘机

楼主(2014-04-08):
在柏油路地面不能跑直线,产地小离地不到2米就上树了,找了块土场,手抛飞不到5秒就炸了,机头损坏,已修复,尾平翼要是没铰链的,开口处有一段断开了,用胶带粘上,不知道能不能行,上图大家帮看看。

网友:
初看你的电池摆放靠后,重心应该没有配好。

网友A:
自己做的?从照片上看,感觉重心会太靠前了。重心位置应该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网友B:
飞机应该没问题的,是不是你的技术不好呢,新手要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
电机上推

网友:
这孩子,量词用错了,回学校去好好念书,别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从照片上看,感觉重心会太靠前了。重心位置应该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多谢,我就是找不好测重心的点,这次知道怎么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应该没问题的,是不是你的技术不好呢,新手要多练习模拟器

个人感觉模拟器和真机有很大区别,模拟器我着重练起飞和降落转弯,模拟器凤凰4固定翼练的能安全起飞降落转弯,也选了各种风力联系。看来飞机制作装配上要多下点功夫,谢谢给出的宝贵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给出的宝贵意见,继续努力中

网友:
你这个改造的7E在哪买的给个连接了

网友:
水平尾翼上的胶布取掉吧!EPP上用胶布效果很差!

网友: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怎么匹配重心!教训即经验,楼主继续

网友:
样子不好看,飞起来安全

网友(2014-05-18):
重心十分关键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我当初买了个军机版飘飘飞了几次都是秒炸,后来直接换了MD塞斯纳,终于能爽飞了。感觉有时候和飞机机型设计也有关系,最好选择一些大家口碑都很好的练习机来飞

网友:
请问 你的飘飘在地面滑行能跑直吗?  我的飘飘在地面右转十分严重 加油在3米内都能转个圈

网友:
能不能说下参数,翼展多少,总重多少,什么规格的桨和电机?

网友C(2014-06-24):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从照片上看,感觉重心会太靠前了。重心位置应该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你好 能不能给推荐本关于航模的书看?比如 重心位置 应该不同的飞机重心也是不一样的吧?是不是应该有教材 教这些理论性的东西?  谢谢歇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能不能给推荐本关于航模的书看?比如 重心位置 应该不同的飞机重心也是不一样的吧?是不是应该有教 ...

你先看看这个。找一找完整版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D2%ED%BD%CC%B3%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这个。找一找完整版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6227&highli ...

谢谢  歇息诶

网友:
可以用纸合叶

网友(2014-08-28):
那是用的莲花5克无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