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服役一年的八轴炸鸡了,悲哀。

楼主(2014-04-08):
良好服役一年的八轴炸鸡了,悲哀。电池报废,机架报废,Z15云台严重受损,20米高空垂直亲吻地球。现场壮观呀。

炸鸡过程:炸鸡前同一组电池飞了3分钟左右,感觉相机设置不好,下来重新调整了一下参数,根据OSD 数据记录,下来时电压是 23.1V ,下来后回压到23.7V ,调整完后 再上天,起飞后电压是23.1V  过了大概23秒后,忽然大角度前倾坠地。还好相机有记录到视频,回看视频后,发觉坠机前电机声音忽然减少,好像油门被突然关掉的样子。然后直坠地面。 飞控是 WKM 。请DJI 的工程师帮忙分析一下找出问题。毕竟1年来都没有出过大问题。
问了1个高手,结合我的炸鸡视频,他说是电池在空中出了故障,电压骤降,导致所有电机功率骤减而坠机。 正好用的是DJI 的蓝皮15000 15C 电池 ,不会又是电池惹的祸吧,不过发觉我每次炸鸡,总有这个蓝皮电在上面,用的其他牌子电池,一直飞行良好。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否有事故IOSD数据.请直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我们一定会协助您找到问题。

网友:
我的也炸了,数据发了,但没有结果!

网友:
这段时间 炸鸡的有点多,清明没上香吧……

网友:
期待分析黒匣子,让我们下次避免!

网友:
期待分析黒匣子,让我们下次避免

网友:
开春了,旺季到了,楼主表吓我,我也是很久没炸的悟空

网友:
开春了,旺季到了,楼主表吓我,我也是很久没炸的悟空?

网友:
大疆的分析结果多半就是说你电池问题。

网友:
数据说话。。。链接IOSD软件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否有事故IOSD数据.请直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我们一定会协助您找到 ...

联系了没用,一直不接受添加

网友:
根据OSD 数据记录,下来时电压是 23.1V ,
还好我的也是在20米左右的高度出问题没有炸鸡。现在停飞。 如果你使用的是 5.22以上的固件。这个问题就是固件的问题。我的直接是在空中黄 绿 灯 快 闪 大幅度乱晃。 当时高度不是很高 手动模式飞回来的。而我手里的 NAZA 一年都没有升级固件了。 也没有见炸过机。这个其中的缘由大家应该能够 猜出一个大概的了吧~!!!

网友:
可能得到的 答复 就是“干扰”吧。 我的问题客服也是问了一下 热后就 没有下文了。直接认为我是新手 认为我调参软件不会设置。 我直接昏了。  楼主把视频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电池出问题,导致某个电调出现低压保护了

网友:
深切慰问~

网友:
前天飞的时候也出现了失控,悟空飞控。搜星定位后起飞,是用gps模式。高度25米,距离300米的样子,飞机加速往前冲。来回切了手动和姿态模式。飞机安全飞回来了。 我个人估计是环境问题,飞机下面有大的干扰源(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有时候连手机信号也没,地下面有很多***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否有事故IOSD数据.请直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我们一定会协助您找到 ...

你好,你的这个QQ号是戴老师吧,我昨天向他请教关于悟空LED灯闪烁的问题,也把手机录制的视频发给他了,一直没有回复啊

楼主:
QQ 号已经添加N 次 每次查找都是只有发出验证的,一直没有通过验证的消息回来 估计是DJI 总部哪里这个QQ 号在用的那台电脑的网线出了问题或者QQ 软件故障了,叫网管赶快处理啊

网友B:
平时要时不时的检查电机等,日常维护一下,毕竟用了一年了,部件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要时不时的检查电机等,日常维护一下,毕竟用了一年了,部件容易老化

谢谢提醒,这些经常检查的

网友C:
我前几天也炸鸡了,只是2米高。。。。忘了插报警器。。。。好丢人的说

网友D:
23.1电压也不是太低,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肯定是飞控的原因。

网友E:
你用那个所谓的DJI电池你就完了,那个破电池就是个垃圾,我朋友传媒学院的,从南京总代买了四块蓝皮电池,我帮他飞的时候电池都是满的,飞机离地才1米就开始电压报警。而换成我别的5000MAH的电池还能在空中飞6分钟。

网友F:
大机器炸鸡提心吊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