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电压保护是不是要取消呢?

楼主(2014-04-08):
请问NAZA电压保护是不是要取消呢?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不怕電池過放就取消吧!
加個BB響還不錯有聲音提醒

网友A:
留着,加个BB,二级保护设置低点。。

真的强制下降还可以切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加个BB,二级保护设置低点。。

真的强制下降还可以切手动。

手动是不是姿态模式?

网友B:
不必取消,可以把二级报警设的低一些,免得回航时电量不足自动下降就好,比如单片设为3.2。但不要真的放得太低再下来,有负载3.6降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取消,可以把二级报警设的低一些,免得回航时电量不足自动下降就好,比如单片设为3.2。但不要真的放 ...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是有了图传以后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了图传以后就取消了

图传负载的时候不准的,飞的时候只有3.6下来有3.8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负载的时候不准的,飞的时候只有3.6下来有3.8

其实低电压保护也是根据这个数据来触发的,我知道不准的,每次都回个0.2到0.4不等。所以飞到3.6下来就算是3.8也不会少飞多久,3.4下来已经是极限了,基本落地量也液晶是3.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