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架带俯仰姿态控制的800翼展大弹射无控制滑翔

楼主(2014-04-08):
接着发神经,打算重新做一架大滑翔。
经过总结,打算翼展设计为800,整体式上反。机翼选这种投射面:

翼稍带一点点后洗,改善涡气流。
翼根弦长8.5CM左右,综合考虑滑翔性和穿透性,选择如下的翼型:

翼厚约8MM。
还是选用优质轻木做整体式机翼。
机翼轻木已到货
机头要重新设计了,思路如下:

取消配重,改为重锤控制拉杆,
示意图如下:

抬头时会给平尾一个推杆,
扎头时会拉杆,改平时就是平舵量。
等制作时再向大家汇报吧。

网友:
期待爽飞视频!

楼主:
开始做机翼。
从网上订的大片轻木。规格是500*100*8。用图纸放样,画线,切割。
两片已切出大致形状。

前后缘细磨,机翼形状符合要求后,前缘沾合3*3红松木条。

这里附带说一句,对于有很大弯曲角度的沾合,不可硬掰,松木条很容易断的。可放在高压锅内加水煮一下,压煮后,红松木条象面条一样可任意弯曲。效果好省事又美观。

开始切削翼型。为了标准,我在轻木板横断面上沾了翼形图。
初步切削翼并粗磨OK。与未动工的另一只的对比。

已处理的一只。

上下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未处理那只的板材横断面

沾上翼形图的那只。

处理的表面。

还没细磨好的前缘。还是太尖。应该再圆钝一点。

楼主:
下午接着做另一只机翼。
刨子、斜口刀、砂纸板,切削、打磨,一阳台的木屑和灰,生命值下降40%。。。。。。智力值下降60%。。。。。
终于有了点成果。。。。把两只摆在一起意淫一下。。。。。。

再看。肌肤盈润可人啊。。。。。

看看另一面。

翼型。严格按图纸施工的。

从这个角度不知能不能看清,机翼的下部,实际上不是平的,是略略上凹的。

称了一下,两只一样重,都是20克。

网友:
好工艺啊

楼主:
细磨OVER,下面是拼上反。
一边固定高度,垫起来,打磨。

看一下磨出的断面。标准的翼形。

来张近距离的。

网友:
提几个看法:
1.对于弹射模型来说,翼型相对厚度过大,没好处,只有坏处。除了重量增加,在高速爬升阶段带来的气动压力对结构强度是个考验。
2. 这么大的翼展和翼型厚度,整个模型重量恐怕会直逼100克,对机身的强度要求会高很多,总的结构重量增加,导致弹射高度的损失,建议采用慢弹射(更细的橡皮筋,更长的拉伸长度,更低的弹射角度)
3. 俯仰控制机构在这类模型上意义不大,不如改成机翼折叠机构,弹射时对折成对称翼型,可以极大减小阻力,争取高度
以上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三翼机老师说的都是经验之谈。我会仔细斟酌。
目前机翼上反拼好并在翼根处补强,重量是40克。按之前做的经验,以此推算,总重大概能控制在70克以内。以上次做的750大弹射(总重56克),第一次犯了错误,平尾磨出了平凸翼形,导致高速失速扎头,多次(几乎是每一次)3-40米近呼垂直下扎,插入草地七、八公分,机头磨损严重,多次修补,机身各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说明机身及机翼补强后,整体强度是够的。(另外说一下,之后就把平尾改为平板翼,只是在前后缘略打打磨,之后就能飞得很好,爽飞,这才想折腾一架更大翼展的弹射。)
慢弹射,上次听到您的指点,也理解了飞机以圆弧线上升的原理,也看到您的深红及老外以此种弹射方式的上升轨迹,与高速上升的弹射方式完全不同。这种方式应该比较适合较厚翼形,这次也的确打算尝试一下。
折叠机构,没有尝试过,不知转轴机构是怎样的。不过机翼翻转前形成对称翼形,这个也很想试一下。
这架如此厚翼形的大弹射,本身就是架试验机。很多种控制机构都可以尝试。另外机翼轻木板一次买了8片,也就是想多做尝试的。甚至比较简单的,在之前很多帖子里有些老师提到的,比如平尾加三角块、平尾前端改为可转折在高速时为推杆,在滑翔时改平的控制方式,都可以尝试并对比。
反正两个字,折腾 ,不怕麻烦的。

楼主:
上反打磨OK了,沾。看看细节。

还是用上次用的那种丝绸,在翼根处补强。OK后,和上次那架750大弹射摆在一起对比一下。虽然只大了5公分,可是感觉上还是大了不少。

再看一下。

早上光线好一点,再看一下。

中午就可以喷漆了。

下面就要做机身了。

楼主:
喷漆,细磨。

喷第一次的,看看细节。

和上次一次,喷了四次。细磨结束,摸起来手感相当的好。
下面就等机身的材料到货了。。。。。。。

网友:
需要3D打印的零件吗?

网友:
看了不错,顶一下了

网友:
机头的设计和F1C牵引滑翔一样啊

网友:
F1C不是牵引滑翔

楼主:
机翼做好一段时间了,机头材料没到,正好仔细考虑一下,到底用什么做姿态控制。从目前的机翼看来,如果还是用重锤做控制,还要包括转轴、前压簧、两根拉杆、后两个压簧,再加上配重,就象当初三翼机说的,整重要直奔100克了。对于这个规格的翼展来说,过重了,而且有些复杂。
而且减重也不太可能有太好的效果。考虑再三,还是采用平尾活动翼面来控制姿态。如下图。

同时平尾前缘打磨成向上的斜面,在速度足够快时,提供向上的力矩。

网友A:
机头材料到了,开工。把夹层的两片,切个槽,不封口,目的是在后期快完工时嵌入配重。OK后再封口,这样更精确,也更美观。
施大刑,上夹板,坐老虎凳。。。。
能看到配重槽吧
沾合OK,开始粗磨。
两件法宝出手。
粗磨OK,不过感觉翼台还是太高了,刨掉一部分。划线。
翼台的曲线与翼型图对照。
翼台修改OK
翼台处开上反口

网友A:
开始制作尾翼部分。假组一下,看看压簧钢丝大概的固定位置。
用0.3钢丝制作压簧。
在碳上打孔,固定压簧。
压簧穿过碳杆,折弯,上胶,固定。
OK后,选好位置,把碳杆与机身沾合。
下面,打磨平垂尾,切开平尾活动面,并在平尾前缘下,打磨斜边。OK后,喷漆,并打磨。

网友A:
部件OK了,看一下大概的重量
组装。先把机翼与机身沾合
用优质透明胶带沾平尾活动面。
效果还行。中间留一定的缝隙,以便于活动面灵活转动
下面沾平尾和垂尾
再打孔装弹射勾,整机基本OK
大致调整好压簧的控制位置和力度,有空试飞一下,先手掷,看看具体情况,再调整压簧力度大小,以及机头配重
机翼非常光滑吧

网友A:
把所有做的鸡鸡串成一串。。。。。
最后这一架,翅膀。。。。。的确是很漂亮啊。。。

网友B(2014-07-29):
用于弹射的橡筋要多少克,长度该如何?

网友B:
用”软弹射“项目的(弹性材料+非弹性材料)方法弹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