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精灵2,拆机图,顺便请教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3月底买的精灵2,飞了几次感觉不错。
飞行姿态平稳,由于没有图传,不敢超视距飞行,最远距离大概有500米,由于看不清楚,启用一件返航,效果也不错,飞机自行飞行到起飞位置后,降高度,离地5米左右悬停,姿态平稳,最后两次在降高度过程中出现大幅度晃动,疑似由于本地风大的影响。
其后没有再次飞行,所以无法确定准确原因。
本人精灵悬挂H3-2D云台,加装狗3,实测飞行时间18分钟,估计官网宣传的25分钟飞行时间是空挂,且在电量耗尽的情况下测出来的。

然后就是玩航模的统一毛病,手欠!
什么东西都想拆开看看
下面是部分拆机图

现在提问:
1、这是什么飞控啊?传说新的精灵用的应该是什么V2的飞控,这两种飞控那个好?
2、我想加装图传,但是最近潜水看到,很多人反映大疆5.8的那个图传问题很多,什么闪屏、蓝屏问题。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加装图传的话用那个比较好?或者有出售图传(或者图传全套+显示器)的请留言。(说新出的那个好几千的高清图传的就算了,买不起)
3、纯吐槽了,刚开箱的时候就看见了预留的4根视频线,不好的预感开始出现。看过说明书后,心中开始骂娘!
    大疆!你一个专业出成套飞控、无人机的厂家,不能设置成所有升级配件都是插口安装,即插即用的模式吗?我想加装ISOD MINI  和图传有需要各种改线,又是一堆线头。哎......

请各位大神帮忙,没有图传飞起来很不爽,像是在放风筝,收图传显示器啦!!!!!!!

网友A:
金戒指啊,精灵2不配您这身份的啊,S800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戒指啊,精灵2不配您这身份的啊,S800起吧

呃......看我那金戒指掉色掉的,都白了!我这身份连图传都快买不起了,还S800呢。

网友B:
1、这就是NAZA V2飞控;
2、图传除了大疆原装的,创新科我就觉得挺好的;
3、玩航模就是要折腾才有乐趣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看我那金戒指掉色掉的,都白了!我这身份连图传都快买不起了,还S800呢。

谦虚了,白金镀金的,楼主低调的很。起码s1000才得

网友:
就是V2飞控
图传看你想飞多远以及你那边电磁环境如何 一般发射400-600MW带三叶草接收805带个小平板就OK ,显示器不想一体就用2百多的那种7寸,想一体可以用 450CD的5802 贵点 但是双接收,或者就用几百块的改装一体显示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就是NAZA V2飞控;
2、图传除了大疆原装的,创新科我就觉得挺好的;
3、玩航模就是要折腾才有乐趣嘛 ...

嗯 是创欣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就是NAZA V2飞控;
2、图传除了大疆原装的,创新科我就觉得挺好的;
3、玩航模就是要折腾才有乐趣嘛 ...

同意!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买精灵就图它到手飞,也有不少人就想折腾它!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在这里谢过啦!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戒指啊,精灵2不配您这身份的啊,S800起吧

哈哈哈····金手指

楼主:
别再纠结我的手指了!要是姑娘纠结也就算了,一帮大老爷们……。

网友:
出刚卖精灵2拆下的图传及显示器全套,有意加QQ:254368870

网友:
大家都对细节很注重~~

网友:
眼力不错,亮点还是在手上!!!大家继续顶上………………

楼主: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啊!都很注重细节!下次我用中指!

网友:
飞控上不是写着Phantom飞控呢吗。其实就是NAZA V2

网友:
要是一只金戒指可以買得了S800 那LZ趕快把戒指賣了吧! 不过最後原來是S800一只臂也買不下之時可不要找我悔氣

网友C:
精灵上市有段时间了, 由于其造型美观 容易上手, 备受广大模友的青睐,  精灵在无风的情况下确实很稳 , 这是哪吒飞控V2自稳的效果 。 有人说风稍微大一点精灵机身就抖动  请大家谈谈几级风精灵飞行就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上市有段时间了, 由于其造型美观 容易上手, 备受广大模友的青睐,  精灵在无风的情况下确实很稳 ,  ...

没人回答了?不够意思,我来说吧。我认为四级风开始精灵的稳定性就出现问题了,尤其在降落的时候。首先不同高度的风力因为收到了附近建筑物,树木等高大物体的影响,不同高度的风力不同。飞机在降落过程中,马达输出功率降低,也就是转速降低,所以飞机的抗风性能降低,因为降低高度所以飞机所承受风力不同,风力变化速度过快,导致飞控并不能保持飞机的稳定性,也就是精灵降落时出现剧烈抖动的原因。也就是飞机飞行的可靠性降低了。得出结论,精灵在4级风时容易出现飞行不稳定。
不能说这是准确的,只是我分析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了?不够意思,我来说吧。我认为四级风开始精灵的稳定性就出现问题了,尤其在降落的时候。首先不 ...

网友D:
等待你的图传上机   然后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你的图传上机   然后上图吧。

买的不是大疆的图传,是一网友改装好的二手图传,在路上呢。盼图传的心情太让人受不了了。着急啊

楼主:
经几次测试,精灵2在地面无风感的情况下,一键返航降高过程中依然摇摇晃晃,但就是坚持不倒,需要高手和勇于奉献的朋友们在5级风以上的情况下,再进行测试了。

网友:
继续等你上图传     按照操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