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亚托500 想问下 炸鸡后 换桨了 换尾管了 还要重新 ...
本人亚托500 想问下 炸鸡后 换桨了 换尾管了 还要重新调螺距杆度吗

楼主(2014-04-08):
新手 完全看不懂
遥控器
上的 JRDX9 求大神教教 怎么调螺距啊

网友A:
DX9 好控啊!所有机械部分安装完成后,要查一遍螺距,如果还是-12 0 +12 就可按原来设定飞。螺距设定有教程的,翻翻,大同小异。

网友B:
进入PITCH CURVE菜单,行程量0一100改变两头数值,螺距就会变化。还可以进入SWASH MIXING改变PIT的混控量。

楼主:
人家不是说有一个集成螺距和一个什么螺距吗 不是一个螺距在遥控器上调的一个在飞机上调吗 什么意思 不明白啊

网友C:
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看看
说明书看了好多了 八十多页 感觉有点不懂 到现在只会切换模拟器和自己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