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RX701兼容性问题,能用在哪些飞控上面?

楼主(2014-04-08):
帮我同事问的

请教一个DEVO7e rx701 MWC mini 2.5E上无法使用的问题:
设备:
1 mwc mini 2.5E
2   XXD 30A电调
3 XXD 2212 1000KV 电机
4华科尔devo 7e 遥控, RX701接收
问题是:正确的连接好以后,2212 1000kv马达一直短促报警,并无法控制马达转动。更换天地飞的控和接收器,一切正常。
如果说遥控devo7e不能 连接rx701的话,也不成立,因为:
1、能够用 devo 7e rx701做油门行程的校正,
2、能够给mwc 解锁、加锁,
3、能用GUI图像界面控制mwc
请教:1、马达报警,是什么因为引起的,现象:短促报警声,马达有抖动。
      2、飞控商说是遥控不行,mwc一般接什么协议的接受机,最好举例说明接收机品牌类型
      3、华科的rx701能连接哪些飞控?还是说,统统不可以,重新买接收?

网友:
谢谢同事帮忙开贴

网友:
xxd 2212马达报警信息,哪里有?

材料都是从深圳启航模型 进的货。

网友:
帮顶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飞控和接收接线是否接错?我也是7e和701,没问题的,naza, kk, mwc都没问题。还有,华坑自家的遥控和接收,不大可能不兼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接收接线是否接错?我也是7e和701,没问题的,naza, kk, mwc都没问题。还有,华坑自家的遥控和接收, ...

不会接错的,因为可以解锁的,gui图形界面可以控制各分量。

请问,您是mwc mini se 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接错的,因为可以解锁的,gui图形界面可以控制各分量。

请问,您是mwc mini se 2.5?

舵量调整为150%,是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飞控统一油门校正看看

我单独校过油门,不知统一校油门怎样操作?

网友:
哪位有关于马达报警的信息,谢谢!

网友:
neswmdjl发表于2014-04-08 20:18:58

config.h先开启#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这句程序,烧录到飞控,拔掉FTDI,插上电池,等电机鸣叫一会儿,然后拔下电池,插上FTDI,再注释掉#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这句,将程序再次烧录到飞控里,校准完成。
记不清了,是不是要油门也要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config.h先开启#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这句程序,烧录到飞控,拔掉FTDI,插上电池,等电机鸣叫一 ...

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把设备统统寄回追梦模型厂的老板小徐那里,因为他们很少玩DEVO的控,不太熟悉,属于“疑难杂症”。
经调试后,认为是副翼和方向的行程设置反向导致!   感谢小徐!

寄回家测一下,一切正常,飞起来很稳。接下来要调整PID数据。

当时,我调试的时候,是看到Alie和Rudd是反应的,因为上位机显示的是数值,没注意左右的关系,导致调试失败,下次必须注意。

切记:

马达报警一定与行程、方向、通道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