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款适合伟力V977的电池,福利哦,不看后悔,不顶贴不够意思(已经上传了测试...

楼主(2014-04-08):
淘宝刚找到的,绝对适合V977直升机。价格超便宜,尺寸和重量插头绝对让你满意,自己可以看。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是20C的吗?是的,但是我告诉你,对于V977来说已经足够用了,换算一下,20C*0.6=12A,够了吧?就是做3D动作也够了。再说一遍,看帖不顶者不够意思。至于你们能不能找到,那就看你们够不够聪明了。

楼主:
有的模友可能会怀疑此电池的质量和放电能力,放心,我可以先买两块做一下测试,然后再告诉大家,可不可行。

网友:
祝你成功

楼主:
RE: 找到一款适合伟力V977的电池,福利哦,不看后悔,不顶贴不够意思

谢谢,我若成功,你们就有福利了。

网友A:
伟力看到会伤心的,楼主好像有点猛,我赶紧搜一下,因为内容有可能会被和谐。

网友A:
v977温柔3d的电流在4A以下的,这个绝对够用,但是原装插头适合300mah,v977上面用jst比较合适。

楼主:
RE: 找到一款适合伟力V977的电池,福利哦,不看后悔,不顶贴不够意思

引用 网友A:
v977温柔3d的电流在4A以下的,这个绝对够用,但是原装插头适合300mah,v977上面用jst比较合适。

如果觉得插头不合适可以改,这款电池两个插头,只改飞机的就行,别的不用不影响充电。

网友B:
这电池重了点,话说有模友找到了6.5元一块的,我就拍了6块回来试试。

楼主:
RE: 找到一款适合伟力V977的电池,福利哦,不看后悔,不顶贴不够意思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重了点,话说有模友找到了6.5元一块的,我就拍了6块回来试试。

那个帖子我看了,有人说放电C值虚标,会动力不足,至于重量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个事,现在用在v977上的600mah25C的那款,重量是13.8克,而我看到的这款是13克,轻了0.8克,而且尺寸那是相当的合适,不用对电池仓进行任何改造,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C:
我认为便宜没好货。一般原装的380amh电池重量11g左右,600amh怎么可能就13克????

楼主:
RE: 找到一款适合伟力V977的电池,福利哦,不看后悔,不顶贴不够意思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便宜没好货。一般原装的380amh电池重量11g左右,600amh怎么可能就13克????

行不行我都得先买两块测试一下,然后将测试结果如实的汇报出来。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网友:
V977很火啊。就等协议能加入华科尔的控那天早日到来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模友可能会怀疑此电池的质量和放电能力,放心,我可以先买两块做一下测试,然后再告诉大家,可不可行。 ...

放点倍率太低。

网友:
谢谢了,赶快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点倍率太低。

你有伟力V977吗?你在977上用过这块电池吗?你说的放电倍率低是指20c的倍率不够还是虚标呢?如果说20C不够那你可错了,20c绝对够。我给你换算一下先算原厂的,25c*0.45ah=11.25A,我找到的这块电池20c*0.6ah=12A,比原厂电池还高点呢,怎么能不够?如果还是觉得不够那就是电池c数虚标了,这样的话我只有买来两块电池自己试试了,你就耐心的等待我的测试结果吧。

网友E:
这个放电倍率太低了,动力不行的,原厂的是30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伟力V977吗?你在977上用过这块电池吗?你说的放电倍率低是指20c的倍率不够还是虚标呢?如果说20C不 ...

好吧

网友F:
电池电容量单位mah
毫安时
1mah电量的定义是用1ma(0.001a)持续放电1小时,所使用的电量

电池放电倍率C
1C的定义是使用该电池以恒定电流,1小时恰好放光所有容量,此时所用的电流
由定义我们得知,电池容量越大1C放电电流也就越大

举例说明
一条300mah 30C的电池额定放电电流为300x30=9000ma=9a
而一条400mah 25C的电池额定放电电流为400x25=10000ma=10a
C只是一个倍率,而非实际放电电流,C数要和容量联合起来看
小C的电流未必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放电倍率太低了,动力不行的,原厂的是30C的

行不行的,得在V977上试验了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电容量单位mah
毫安时
1mah电量的定义是用1ma(0.001a)持续放电1小时,所使用的电量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网友:
孤独少爷发表于2014-04-09 13:33:04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那你明显没懂我是对谁发的

网友G:
少爷,他是顶你的试完了说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少爷,他是顶你的试完了说一下啊!

我肯定会说的。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还么看懂

楼主:
各位,电池我已经买了,过两天就到货,到货就测试,到时候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分享。

网友H:
LZ电池使用的结果什么时候写出来?等待中

网友:
灰机已买,坐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电池使用的结果什么时候写出来?等待中
前两天买的电池,店家给发错了,又重买了一遍。这回的还没有到货。

网友:
楼主先当小白鼠     到时汇报情况就行了

网友:
9号发帖买电池,到20号怎么还没到了吗,给个数据看看到底怎么样,紧缺电池

楼主:
前两天买了,但是到货后发现店家发错了,然后调换重买,不就耽误事了嘛,现在重买的在路上,过几天就到了。

网友:
没有下文了。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I:
头像是V977么?桨怎么跟俺的不一样呢?

楼主:
今天电池到货,已经测试了,一共买了2款,一款是正方形的,一款是我说的长方形的,参数都一样,但是性能那就不一样了,那款正方的可以,悬停我可以连续10到11分钟,下来后电池电压3.5v到3.7v之间,但是那个长条形的就不行了,首先厚度就不对是接近8毫米,塞电池仓中进不去,必须把电池仓两个凸点剪掉才可以勉强塞进,其次,重量不是13克是15克偏重了,最要命的是飞行时间超短,充完电飞不到半分钟就飞不动了。但是呢,那款正方的超宽了,电池仓塞不进去,我想到一个超简单的办法,就是挂上一根皮筋即可解决,不会对飞机的飞行造成任何影响,请仔细看图就明白了,这里我要说一下,皮筋如图挂上后头罩底端后缘处会长一些,用剪刀把长的那块约5mm剪掉,把皮筋全部外露就可以了。这两款电池的价格都一样。如果你是个穷屌丝,还是个不会3D的菜鸟那你就完全可以买这款正方的电池

楼主:
对了,忘说了,这两款电池都是一家买的,如果有想买的模友,请一定向卖家说明,要买正方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头像是V977么?桨怎么跟俺的不一样呢?

网友:
电池超过8g就不太灵活了,除非机身减重,一味增大电池容量不是好事,续航长了,尾电机挂得快,1s小鸡500mah是极限了

网友J:
请问能不能发一下正方形电池的正面图?还有,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能不能发一下正方形电池的正面图?还有,重量是多少

图片在41楼你仔细看,就是那个形状的。实际上它不是正方形,是小长方形,重量是13克,我用电子称量的,形状尺寸跟华的super cp的电池一样。价格15元一块,续航能飞10到11分钟。

网友J:
RE: 找到一款适不

引用 楼主:
图片在41楼你仔细看,就是那个形状的。实际上它不是正方形,是小长方形,重量是13克,我用电子称量的,形 ...

我知道,我是想看上面的标签,有很多种怕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知道,我是想看上面的标签,有很多种怕弄错

3.7v600mah20c就这个,没有别的了。

网友:
RE: 找到一款适合意思

引用 楼主:
图片在41楼你仔细看,就是那个形状的。实际上它不是正方形,是小长方形,重量是13克,我用电子称量的,形 ...

对了,问一下,昨天才到货的977,从机尾看发现十字盘要向右倾斜才能悬停不侧飞,不打副翼前进的时候是飞往左前方,后退就飞到右后方去了,请问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吃螃蟹

楼主:
你没看到41楼的测试报告吗?比较详细。

网友K(2015-01-03):
帮顶!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朋友玩伟力931?为毛我的电池飞不到1分钟(普通3轴模式)主电机转速明显下降必须降落,且降落后油门锁死,必须重插电池,才可以再飞,再飞也就是2分钟左右,就没电了~~~怎么回事,是原装的,500mAh25C。

网友:
500mah  35C 带保护板 中顺电池 比你这个好 价格也可以   正在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帮顶!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朋友玩伟力931?为毛我的电池飞不到1分钟(普通3轴模式)主电机转速明显下降必须降 ...

查看一下电调的电池插头和电调里面的电路焊点,有没有虚连开焊的地方,导致的续航时间超短。
再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电池都这样呢?

网友A:
现在977电池也不算贵了,54买了四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现在977电池也不算贵了,54买了四块。

?5好像你那个大齿是用什么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5好像你那个大齿是用什么代替的?

现在用的原厂大齿,比以前的紧很多,以前用过白色大齿,也就那样吧。
现在电机齿用的尼龙的,炸机基本不扫大齿了。
而且尼龙电机齿用手就可以按进去,取下也很容易,随便找个东西可以撬下来,还有飞行声音没有铜齿那么尖锐。

网友K:
引用 楼主:
查看一下电调的电池插头和电调里面的电路焊点,有没有虚连开焊的地方,导致的续航时间超短。
再问一下, ...

原配的两个电池都这样,暂时还没买新电池,刚刚装个电压表上去看, 4伏装上去,主桨转不了一分钟,马上掉到3伏然后主电机停转剩个尾电机在狂吹。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原厂的电池,因为这两个原配的只飞了4电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配的两个电池都这样,暂时还没买新电池,刚刚装个电压表上去看, 4伏装上去,主桨转不了一分钟,马上 ...

可以买两块新电池试试,买我介绍的或者原厂的都可以,不试一下子怎么能找到毛病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买两块新电池试试,买我介绍的或者原厂的都可以,不试一下子怎么能找到毛病呢?

已找到你介绍的那款,准备买来试试!其实我是不会飞3D的,手痒,入了一架像真机来学3D,已经炸的不成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找到你介绍的那款,准备买来试试!其实我是不会飞3D的,手痒,入了一架像真机来学3D,已经炸的 ...

祝你成功,其实伟力V977就这一架飞机就已经足够用了,它耐炸稳定,只是略显动力不足,没事的时间长了习惯就好了,等到它能达到3D高境界的时候,就可以直接450或者500机型了。另外电池你要买就买那个短方的那个,回来之后把飞机底下挂一条皮筋就可以正常飞行了,前边有图解的你不懂的话可以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