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S1000和A2飞控就遇到各种问题...很是失望.............................

楼主(2014-04-08):
买了S1000八轴和A2飞控,先是把A2装到了DJI的F450机架上测试,谁知道就遇到了悲剧问题.......

今天把A2飞控装到了F450上,按照说明书把飞控的IMU GPS 等设备一步步安装到位,并且连接软件设置好,和WKM基本一样!
然后接电,电调提示声通过自检....在然后飞控上的蓝牙LED灯就一直是快闪黄灯,拿回去连接电脑检查,重新断电接电,灯号正常。再次拿到外面准备试飞,结果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连上软件看看情况,软件右下角没有出现错误信息提示,检查到【工具】这个功能项时,发现提示GPS模块没有连接,但明明是连接好的!

看图
线都是连接好的,没有问题

前面一直以为是因为电压的问题
但,最后发现是没有检查到GPS模块.....
如果是连接上的软件里那个GPS图标会变成彩色并且可以点击查看版本号,固件号等等数据!

好吧.....下面到S1000的问题,因为没有接触过S1000这台机子,所以以下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有可能本来设计上就是这样,也有可能是.....所以就顺便来问问看,希望各位拥有或者对此有看法的模友看看对不对!

先来一张大图

这是机械结构已经装配好的

现在来看看M6M7这两个轴的螺旋桨展开以后之间的距离是11.68MM
同样的在M6M7相对的M2M3这两个轴的螺旋桨展开以后之间的距离是11.68左右

在来看看M7M8这两个轴的螺旋桨展开以后之间的距离是20.70MM

同样的在M7M8相对的M3M4这两个轴的螺旋桨展开以后之间的距离也是20.70左右

测量了每根机臂到中心点的轴距,距离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以上问题是原本设计这样的还是其他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的S1000是不是也是这样,不知道对飞行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肯定有问题的,做工那么精确为啥间距不一样啊

网友A:
沙发的大将朋友,问题没研究明白,请先别“肯定”。A2的问题我不清楚,S1000我也没有,不过我看过S1000的介绍,S1000的机臂好像除了有8度的内倾角之外还有3度的侧倾角,应该就是这3度的侧倾角带来的相邻桨尖距离不相等,你看一下相邻的桨尖距离是不是11.68---20.70---11.68---20.70---11.68---20.70这样有序的变化的?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还好还没起飞、还好A2不是在装在S1000上、还好不是挂着设备拍摄、还好.....还好不是在空中没信号了,不然.....

网友:
桨离的太近了, ,降低桨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事儿不能用“干扰”来解释。。。好尴尬,下不来台啊。

可能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槳間距如3樓所言因該就是正常現象了!
a2 s1000 傷不起!預估很少人使用!

土豪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池问题吧

不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的大将朋友,问题没研究明白,请先别“肯定”。A2的问题我不清楚,S1000我也没有,不过我看过S1000的介 ...

已经检查,S1000的问题确实有理,已经排除

网友:
刚买的s1000   不过是wkm版的, 还没正式飞

网友D:
S1000已经装好两台。。你说的那些问题不要纠结。至于A2你要先升级最新固件后再装飞机。。CAN1 CAN2设备不能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000已经装好两台。。你说的那些问题不要纠结。至于A2你要先升级最新固件后再装飞机。。CAN1 CAN2设备不能 ...

本来就是最新的固件2.1.....难道有3.1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

楼主:
已经联系DJI返厂,等待官方给答复

网友E:
A2上800 准备粗发,问一下空载不挂云台,电池后面缀着是不是不宜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A2上800 准备粗发,问一下空载不挂云台,电池后面缀着是不是不宜起飞?

离地前会倾,要果断推油一把起

网友F:
你A2 的故障可能那个是CAM口 1和2 插错了 要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A2 的故障可能那个是CAM口 1和2 插错了 要注意哦

首先我想澄清一点问题,我不是瞎子,我会中文会看说明书
如果这么简单的接线都能搞错,把我可以退模了
其次,A2已经返厂,厂家解释说的GPS坏了
没用就坏了,而且还不给换,只能修
最后我只能~呵呵呵呵...............................

网友:
我a2的pmu用3次坏了,还好不高,没什么损失

网友(2015-02-07):
最后那个GPS无法识别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擦 ……刚入手一套A2

网友:
黄灯快闪是指南针校准吧,桨间距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
没做足功课就买这么贵的机架,有米啊 羡慕~想和你一起玩耍~

网友G(2015-10-14):
我的大疆S1000还没有飞,A2的飞控,现在指南针异常,接电后一直闪红灯,也解决不了,打算返厂

网友:
有时候灯闪的状态和说明书上的对不上,各种组合各种瞎闪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网友H:
能上来就买s1000+a2的就是一种人。
不做功课的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上来就买s1000+a2的就是一种人。
不做功课的土豪

这是个坟,只因当初没有悟2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大疆S1000还没有飞,A2的飞控,现在指南针异常,接电后一直闪红灯,也解决不了,打算返厂

和你同样的问题,红灯一直快闪 售后说只能返厂检修磁强计模块。。。

网友:
最好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