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思支持GOPRO3+吗?有使用的模友吗?

楼主(2014-04-08):
看到GOPRO3+与GOPRO3的对比视频,比较关心狗思是否支持GOPRO3+。

网友:
最后那组晚上的对比差距好明显,还有那组白天花的对比

网友A:
支持,我正在用黑狗3+,不过夜晚的拍摄效果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我正在用黑狗3+,不过夜晚的拍摄效果并不理想。

简直不是一个水平,难道官网是虚假宣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直不是一个水平,难道官网是虚假宣传。

不是的,我的这个镜头光线非常低,而且是从有灯光的地方转到黑暗的地方那一瞬间,噪点非常严重。但是在有灯光的画面,哪怕等过比较微弱,黑狗的效果也还算过得去。所以,对光线还是有要求的。

如果有高手能告知如何调试能改善,也请不吝赐教。我用的是1080 60FPS PROTUNE 广角M。自动地光线模式打开。

等有时间我把晚上拍的截图放上来,我之前放的只是手机截图。。。。不好意思,有些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我的这个镜头光线非常低,而且是从有灯光的地方转到黑暗的地方那一瞬间,噪点非常严重。但是在有 ...

哦,这样呀,请问对比视频中3+明显比3的畸变小很多,是镜头优化了还是机器内部有了畸变校正程序?在线等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呀,请问对比视频中3+明显比3的畸变小很多,是镜头优化了还是机器内部有了畸变校正程序?在线等 ...

这。。还是请高手来回答吧。

我是看价钱差不多,就直接买的3+黑色版,3+的银色应该和3黑色差不多吧。

网友:
我就在用,但是没拍过夜景。

网友B:
升级不大,无非是软件上把锐度加强了而已,实际实际细节增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不大,无非是软件上把锐度加强了而已,实际实际细节增强不多

哦,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没有问题

网友:
专用的,肯定支持了

网友:
好好看看狗的参数对比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