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诺最新款的RTR X3E电车怎么样,求指教

楼主(2014-04-08):
鸿诺最新款的RTR  X3E电车怎么样,求指教

网友:
这个听说很牛逼~~~性价比不错

网友:
性价比 算相当不错了  我是kit版本x3e 车架就2000了还要自己配电子设备。  这个RTR版本看上去貌似就是地盘没做偷轻 油压架用了稍差的材料 中差上面的x型碳纤维的固定板换成塑料 其他貌似差不多。话说x3e真的很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