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自动航点‘模式不按航点走

楼主(2014-04-08):
定点 自动返航都正常,自动航点有问题,刚开始是按航点走的,后面的几个航点就不走了,试过好几次都这样,有时候挺正常的,都按你设置的航点走。 我看泡泡老师的第11课视频中第5航点也不走,怎么回事呢?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是第一个航点设置自动飞行,最后一个设置自动降落,实际去飞的时候就只会起飞然后悬停一会就降落,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玩过这些呢,以前只飞过航线,没有自动起飞和降落,所以不知道呢,以前飞航点倒是正常

网友:
5航点不走,是因为要返航了,
飞过12个航点,JJ来回飞,第12航点设置为返航降落,飞到第11点时返航,
每次设置航点时,最后多设置一个航点,用于返航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