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第一例X3射尾桨夹吧

楼主(2014-04-08):
应该有上百起落了,今天切3D后射尾桨夹。

网友:
哈哈,该换得了

网友:
塑料老化?

网友:
可怕!
虽然是纤维塑料,但是限位挡好像也太薄了点。
上百个起落的确有点夸张,尾桨是不是扫过什么?
楼主的大桨叶该换了,那玩艺要是射了,杀伤力非同小可哦

网友:
我靠,就靠这个连接处受力吧?这么单薄啊?????不射才怪
我赶紧检查下我的。。。。。。

网友:
得重新开模咯

网友:
尾桨射了预示着大桨夹也快了。

网友:
肯定炸过尾巴有暗伤吧。
不然正常飞,要拉断这个桨夹。。。那得多大力量。。。

网友:
金属的安逸

网友:
默哀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X3飞行上千起落数了哦,不过摔了我都会换掉的,隐形轰炸机很可怕!

网友:
这个要关注?楼主是不是炸过尾巴?

网友:
太薄了!这里最好改进一下

网友:
限位很薄啊。。。

网友:
赶快升级金属吧

网友:
金属巴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