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KI打印机的步进电机能做CNC不?

楼主(2014-04-08):
最近从旧的OKI 打印机上拆下三个步进电机,走私57mm,圆的,六根线,标签上有DC5.53V 0.65A  1.8DEG/STEP。
想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步进电机可以做CNC吗,不知道力矩够不够,需要多大的电压,电流来驱动?

网友:
dc5.53v表示直流5.53v
0.65a表示0.65安电流

网友A:
看你打算用来加工什么材料,建议2A以上的。
这三个正好留着做3D打印机。

网友:
0.65a的57步进不行,做最小的可用的带主轴切割的雕刻机至少1.5A以上。除非你做微型的激光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打算用来加工什么材料,建议2A以上的。
这三个正好留着做3D打印机。

多谢您的回复,想用来DIY个雕刻机,主要加工木头,不知道这个电机需要多大的驱动电压和电流。
这电机是从OKI 5530SC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是驱动走纸的,不知道力矩够不够。

网友:
DC5.53V 0.65A  1.8DEG/STEP  额定典雅5.53v, 额定电流0.65a 1.8度每步。 这个电机做cnc扭力太小。关键还是电流。1a的42电机估计也比这个电机力气大!

网友:
关键看整体方案的,用小导程的滚珠丝杆加慢进给是没有问题的,在有步进电机稍微比名牌上的电流超点没有问题烧不了;
不过你这个电机还是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