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确是很爽,谈谈自己的感受!

楼主(2014-04-08):
刚开始玩多轴用的是兔子,那时候一直飞默认参数,谈不上有多稳钉钉子什么的,只能算是对于一个四轴新手来说熟悉下操作吧。后来被兔子的水平校准搞得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每次悬停都偏的比较厉害)一咬牙买了lite。第一次飞lite的时候感觉太tm稳了,比兔子稳太多了,一扫之前兔子的阴霾。飞lite有半年左右了,稳是稳,但是操作起来很肉,不够平滑,(就是那种飞固定翼的平滑顺畅的感觉),我想应该是dji为了过度追求稳而阉割了这种感觉吧。直到最近,装了个250小鸡,用的kk2.0,不过一直调不好很是烦躁,群里的几个模友一直推荐用cc3d试试,然后再模友J的赞助下试了下cc3d,起飞悬停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到了cc3d的确是稳,后来自己抽时间去外面飞了下,的确如他们所说,非常爽,平滑而且一点也不肉,不过因为cc3d没有定高,所以悬停的时候需要手动修正油门,但是牛逼的是飞航线的时候高度却比较稳。难怪国外的穿越高手都用它。简而言之cc3d相对于naza是可静可动,建议感兴趣模友尝试下,顺便说一句,它的调参软件也做的非常人性化,简洁明了,不过是英文的,需要有一定英文基础。顺便放一张自己的小架子,骚一下,嘿嘿!

网友:
赞一个,现在貌似很多人用这个机架

网友A:
有钱建议直接上CC3D的升级版,Revo或者Quanton,支持定高,GPS导航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建议直接上CC3D的升级版,Revo或者Quanton,支持定高,GPS导航等。

升级版不太好买吧,不过淘宝有一家是香港的模友卖的,sparky

网友A:
sparky好处是带CAN总线,扩充余地很大,缺点是CPU略弱,而且我不喜欢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arky好处是带CAN总线,扩充余地很大,缺点是CPU略弱,而且我不喜欢那个样子

的确它的安装孔比较奇葩

网友:
楼主PM个机架

网友B:
cd3d气压计都没有怎么飞航线?我飞了两块cc3d 之前得烧坏了 最近这个总是有自旋 不过暴力飞很爽瞬间拉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3d气压计都没有怎么飞航线?我飞了两块cc3d 之前得烧坏了 最近这个总是有自旋 不过暴力飞很爽瞬间拉 ...

可它的确是飞航线高度很稳。不知道你怎么飞的。

网友C:
搞个设置教程,让大家学习,扩大玩家。

网友:
看到cc3d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就欣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设置教程,让大家学习,扩大玩家。

有设置向导的,一步步来就行,不过我默认参数就飞的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设置教程,让大家学习,扩大玩家。

有个设置视频教程,不过是英文的,但是看一下也就明白了

网友D(2014-05-11):
你好,没有磁传感器怎么锁定航向

网友:
貌似今年流行 250 穿越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没有磁传感器怎么锁定航向

靠陀螺仪锁定,飞控减震好配合CC3D的算法效果也不错,当然要是有磁罗盘会更好

网友E:
估计楼主未接触过apm,, apm飞 hybrid mode一样可动可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未接触过apm,, apm飞 hybrid mode一样可动可靜.....

apm调个PID,头都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pm调个PID,头都调大了

不至於吧? 只要減震做好,, 该校準的都校準好,, 找个無风天,, 默认参数起飞,, CHANNEL 7 SET AUTOTUNE,, 自动调参,, 就是这么多..... 不难吧?

网友(2014-06-12):
MWC好像差不多

网友G:
老兄报告参数可以么我也买了机架但是动力不知道怎么配       电机多少什么牌子    电调用什么    电池多少毫安     麻烦你了先谢谢了

网友H:
NAZA的GPS傻瓜模式,对菜鸟来说是很好,但对于我以前飞固定翼的老鸟来说,一点自由飞翔的感觉都没有。
我飞过海盗,稳是稳了,但机体总是有点小抖动。所以现在我还是喜欢飞MWC,感觉MWC的自稳和手动都很听话,机身也不容易抖动,跟楼主的cc3d的感觉差不多。
不知楼主有没有飞过MWC,与CC3D相比如何?

网友:
顶  正打算要上250玩玩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H:
NAZA的GPS傻瓜模式,对菜鸟来说是很好,但对于我以前飞固定翼的老鸟来说,一点自由飞翔的感觉都没有。
我 ...

MWC没玩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报告参数可以么我也买了机架但是动力不知道怎么配       电机多少什么牌子    电调用什么    电池 ...

电机xxd 2208 kv1800   电调好赢天行者12A   电池格式3S2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xxd 2208 kv1800   电调好赢天行者12A   电池格式3S2200

忘了问飞多长时间

网友I:
学习,CC3D真的比lite好很多吗?我现在好纠结用哪个飞控?楼主能否再多分享一下CC3D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CC3D真的比lite好很多吗?我现在好纠结用哪个飞控?楼主能否再多分享一下CC3D的感受。

来自安卓客 ...

lite就是很稳飞久了觉得没意思,cc3d就是又可以稳又可以灵活

网友:
不是很好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NAZA的GPS傻瓜模式,对菜鸟来说是很好,但对于我以前飞固定翼的老鸟来说,一点自由飞翔的感觉都没有。
我 ...

mwc弱爆了。至少也试试mwc的32位版--naze32.(可用cc3d固件)
试试看,你能找回真正的固定翼的感觉。

卖cc3d的老板,下次给个优惠哦~

我的视频:http://u.youku.com/hula n dy

网友:
这个带卫星导航吗       装的上图传 ?    可以飞得很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设置向导的,一步步来就行,不过我默认参数就飞的很稳。

很多人都說CC3D默认参数就飞的很稳 , 我都買了 , 等新的240摺疊機架到手就可體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xxd 2208 kv1800   电调好赢天行者12A   电池格式3S2200

机架
电机2208
电调
图传接收
桨+桨夹
飞控+减振
电池
总重量

怎么才623.8g??

网友:
新手没四轴顶

网友:
还是DJI的简单

楼主(2014-07-12):
用1350的电池是623g,用2200的电池要700多克了

网友:
大神 能教下CC3D怎么调参吗  入手一段时间了 就差调参了

网友:
是在讨论FPV还是LOS的感觉啊?如果是LOS的话,KK,MWC,玉兔,都是不错滴,当然是在机机调好的状态下。个人觉得飞KK比较适合玩直机的人-比较有人控制机的感觉,超灵活但不太适合新手。刚入FPV的人,还是Naza比较稳妥一点,因为刚开始学飞FPV,高度比较难控制,Naza对高度控制是专家,抗风也做得很好,加了GPS后,跟不说了。CC3D应该是KK加了点Naza的稳定度吧,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FPV手。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I:
学习,CC3D真的比lite好很多吗?我现在好纠结用哪个飞控?楼主能否再多分享一下CC3D的感受。

来自安卓客 ...

比naza lite 好,绝对不可能吧! 扩展什么的!

网友:
不要误导新手,这个仅适用于老手寻求刺激

网友K(2014-10-08):
引用 网友J:
mwc弱爆了。至少也试试mwc的32位版--naze32.(可用cc3d固件)
试试看,你能找回真正的固定翼的感觉。

...

求问哪里有卖naze32的?

网友:
你好   电机是XXD的啊   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问哪里有卖naze32的?

肯定是讨宝啊

网友L(2014-11-29):
请问250机架可以用naza飞吗?姿态模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它的确是飞航线高度很稳。不知道你怎么飞的。

楼主能不能PID放出来共享下

网友N:
楼主机机组的不错
能发个走线图吗
特别是电调电机那一堆
我走的很难看啊
有没有用分电板啊?
电调是放在机臂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250机架可以用naza飞吗?姿态模式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不能PID放出来共享下

我现在主要飞kim240了,这个的pid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机机组的不错
能发个走线图吗
特别是电调电机那一堆

我就是直接焊到一起的,走线自己多拆拆装装慢慢就会了,不过我现在用的架子都是有pcb底板的,走线更简洁。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主要飞kim240了,这个的pid没了

不是用cc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用cc3d吗?

机型不同啊,pid也不一样

网友(2015-03-25):
你好!我也打算用NAZE32......可以交流一下不??QQ624293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