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H4机架遇到问题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4-04-08):
     视频分析下谢谢了!~我觉得是电机转速不对。  就是转头非常吃力 转不过来。 还有下来,电机就是左上角电机发烫。是不是KV值不一样。因为电机换个定子。 恒力公司换的

楼主:
自己顶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应该让恒力把你的几个电机一起做动平衡和做一致性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让恒力把你的几个电机一起做动平衡和做一致性检测。

都是发回恒力做个动平衡。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朗宇的2212,操作感上没啥感觉,但是空中出现过两次熄火炸鸡····下地有一个电机发热明显。
我总结了一下,两次熄火炸鸡都是发生在降落的过程中。下降速度有点快,机身抽动有点厉害,然后这个电机直接停转炸鸡。
后来我用定高,用手顶飞机,螺旋桨转速降低。松手后螺旋桨转速突然升高,问题电机有很大的几率出现停转!返厂也没解决,更换过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