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刺2公里失败,只跑了1.972公里

楼主(2014-04-08):
前几天发了截图飞了1.6公里,由于下雨就没在飞,今天下午无风,天气良好,准备测试飞行一下,
配置:CX600机架  朗宇3508 700KV  铂金30A  ROC的4S5800电  XA-V1飞控,穷人OSD,飞狗+鹰眼,图传5.8G 400MW图传(三叶草+小平板)futaba12FG,8通副厂接收,
飞行全长1.972公里,耗时8分45秒,最高时速72公里/小时。最大倾斜角度37.5度,电机最大功率98%,飞到1972米时电压显示14.7V,着急了 就回飞了,飞行途中由于着急回来的时候姿态模式全油门飞回导致单片电压低于3.5,据说XA飞控电压低于3.5就出现各种毛病,吓的我半死,如果有一点风的话 今天我的爱机就回不来了,1号和3号电机有问题,过几天要下点功夫调试了,不调试好我不在挑战极限了,由于我是在房间里飞的控和四轴之间不是特别好的常态,又由于人今天人比较多  在我前面晃来晃去的,我想如果把天线在挑战一下,我在室外站着,在更换8400电池,应该2公里不在话下,今后指定继续挑战的.
给个XA黑匣子:http://log.xaircraft.cn/#2014_04_08_185155.739_196.1.08.54
最后一个8分多钟那个就是了
不多说上视频,上图片

上视频

网友:
沙发,帮顶请吃龙虾,楼主说的。

网友A:
挺好,弄个续航时间久点的,就能飞了。

网友:
好长,好粗
额,错了
好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弄个续航时间久点的,就能飞了。

顶九哥

网友B:
机架好评,那个异形机架多少米啊?

网友C:
2公里 不用增城??? 这个 控  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好评,那个异形机架多少米啊?

1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公里 不用增城??? 这个 控  这么远????

这很正常啊,如果我要是换成72FM高频头的话会更远的
  现在精灵2遥控器都2.5公里了,这就不算啥了

网友:
已经不近了

网友D:
其实。我想问你飞狗加鹰眼有果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公里 不用增城??? 这个 控  这么远????

我说天6都可以2公里,你肯定说我吹牛……

网友:
好吧,这个机架我可用不起,你视频是用DVR录的?tb上100多的那种蓝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很正常啊,如果我要是换成72FM高频头的话会更远的
  现在精灵2遥控器都2.5公里了,这就不算啥了

还是副厂接收,太牛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说天6都可以2公里,你肯定说我吹牛……

为什吗 我的 富斯 9  才 400米 就失控了。。。。

晕死,我有天六A 我 下次试试去。2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问你飞狗加鹰眼有果冻吗?

果冻效果是没有的!~你可以看视频就知道了 没得很,尤其是更新版本后飞狗效果更好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图传?为什么我的图传总是时有时无?

网友:
不错了~~~我最多也只飞了1000米的高度~~~

网友:
什么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吗 我的 富斯 9  才 400米 就失控了。。。。

环境条件可能有些影响,但至少是FS9的三倍以上,FS9的原装高频头400米失控很不错了,东西和东西是不一样的……

楼主:
配置:CX600机架  朗宇3508 700KV  铂金30A  ROC的4S5800电  XA-V1飞控,穷人OSD,飞狗+鹰眼,图传5.8G 400MW图传(三叶草+小平板)futaba12FG,8通副厂接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冻效果是没有的!~你可以看视频就知道了 没得很,尤其是更新版本后飞狗效果更好了

我的一直有果冻啊。不晓得该怎么办

网友F:
能分享一下图传天线吗,想穿云,不过距离一直上不去,我也是H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直有果冻啊。不晓得该怎么办

你用什么云台,如果也是飞狗,应该不出会出现,飞狗升级后还是很给力的
首先给云台添加或更换减震球
其次做个浆平衡
最后检查电机垂直角度
还有检查C卡是否损害,螺丝是否松动
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分享一下图传天线吗,想穿云,不过距离一直上不去,我也是H机架

你是图传距离不够,还是遥控器距离不够呢?
我图传是400WM图传,天线配置是发射三叶草天线    接收是小平板定向天线。
遥控器接收机天线是一个水平机臂设置,另外一根利用飞狗云台向下垂直90度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