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80起落后桨夹出现很大的虚位,麻烦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08):
x3 80起落后桨夹出现很大的虚位,麻烦看下是什么问题???

需要换什么配件???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1OTczOTMy/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楼主你好,什么也不用换!这是正常的虚位,我飞了比你多出很多倍的起落数,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直接起飞!

网友:
450L 跟你差不多吧 一样飞!!

网友:
正常的虚位?

网友A:
早承认这样是正常的,我就不买升级件了,我新装机·····也是这样····大浆能上下颠好几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承认这样是正常的,我就不买升级件了,我新装机·····也是这样····大浆能上下颠好几度· ...

就算装了升级件也是一样的有这样的虚位的,700级别机器里面的TDR你可以试试看,呵呵!设计时要考虑这些因素,不是完全没虚位才好飞。

网友:
不仅仅大桨夹,我的尾桨夹,也可以来回拉动0.3-0.5毫米左右

不过起飞很稳,飞行也很稳,就不要去纠结这些虚位了。螺丝不松就行。

网友:
用官方改装件+垫片,虚位很小

网友:
正常的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