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速度太快怎么办?

楼主(2014-04-08):
原来配置:正版好小子1000翼展 800机长
电机
XXD2212 KV2200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XXD6030浆
电池
3S2200
现在想把电池换成3S 1350MAH
浆换成7035或7030
请问速度会降下来吗?

网友A:
电池换小就行了,其他都不用换,尤其桨不能换大,免得超载烧电机。
换电池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翼载荷),这样就能慢了,重了太慢会失速坠机。
能慢不等于一定慢,不要满油门冲就是了。但也要维持一定的速度,判断不了失速临界点令肯快点。

网友B:
速度快你就不能小油门飞?

网友C:
电池换3S 1300mAH,电机换2208 kV1800,电调换成18A,桨不变还是用6030,包慢,包飘。

网友D:
好好练习飞行,很快的就会嫌它慢了。

网友:
速度快你就不能小油门飞

网友E:
桨换大了电池就换成2s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好练习飞行,很快的就会嫌它慢了。
对头

网友G:
要慢就要翼展大,翼面积大,还要轻,不然一慢就时速

网友H:
小油门嘛。。

网友I:
油门少给点,速度就慢了。给8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