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途首炸---我的第一次炸机

楼主(2014-04-08):
魔途首炸---我的第一次炸机
昨天首飞在广场上空间大,飞起来信心足,所以来回几次降落都是安全的,很开心!
但今天再次在家中起飞,有点心急,GPS还没有正常就匆忙起飞,一起飞就飞偏,一飞偏就紧张,一紧张就***下降,结果落地时碰到了地面的水管,一套桨报废了,还好由于速度不是很快,只是报废了碳桨,其它没有损伤,这也是不幸中之万幸,看来魔炸是每一个模友的必经之路,但我的首次来的有点快些而已,没事!从头再来越战越勇,学费还是要交滴.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在这里给新手一个建议,刚开始还是到室外开阔的广场玩比较好一些,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朋友,千万不要伤到人,祝大家魔途快乐!!!!

楼主:
我的naza v2不知道为什么GPS要收很久才正常收到足够的卫星数量,大约7-8分钟才行,到广场开阔的地方一会就收到了,不知道是环境的问题还是飞控的GPS接收有问题.很是郁闷,今天就是过急没有等GPS 接收正常后才起飞,造成了炸机,还是要多学习才行.

楼主:
GPS没有问题已经是万幸了,中的碳钢管断了,我改短了些就可以用了.

楼主:
还好听前辈们说没有一下子上图传设备,还是多练手才好上其他设备,要不然损伤更大.

楼主:
2014,4,8我记住了这个日子,毕竟是我的人生第一次炸机.

楼主:
飞行练手还是很关键,新手还是在电脑上多练模拟飞行,这样有助技术提高,降低成本.

网友A:
这个机架好吗?您用的什么配置,多大的电池?续航有多长时间

网友B:
楼主能报配置吗?

网友C:
gps在室内或者高楼间搜星很慢,甚至都搜不到,室内弄个有刷四轴飞飞就行啦,无刷的太危险了。建议楼主飞之前观察灯号

网友:
楼主,能打听下马达和桨、电调的配置吗~

网友D:
室内基本收不到正常的GPS信号,高楼间的信号同样紊乱,用GPS,还是空旷的地方吧,非要玩,最好不接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好吗?您用的什么配置,多大的电池?续航有多长时间

和高手聊过,都说这个机架不好,刚性不够强,我感觉还是S型的机架好一些,碳管的粗一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基本收不到正常的GPS信号,高楼间的信号同样紊乱,用GPS,还是空旷的地方吧,非要玩,最好不接GPS

学习了

网友E:
室内能搜到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报配置吗?

配置在我的上个帖子可以看到

网友:
还是多用姿态吧,GPS空旷地方用用

网友F:
APM   6H  GPS第一块电池不到10秒搜到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好吗?您用的什么配置,多大的电池?续航有多长时间

配置在上一个帖子,我的电池是S6暴力熊电池,X宝主说可以飞25分钟,但是我飞过不行大约也就15分钟左右,不是十分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   6H  GPS第一块电池不到10秒搜到卫星。。。

玩APM的是高手,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报配置吗?

我的上一个帖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在室内或者高楼间搜星很慢,甚至都搜不到,室内弄个有刷四轴飞飞就行啦,无刷的太危险了。建议楼主飞之 ...

收到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室内能搜到星吗?

不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玩APM的是高手,羡慕!!!

呃呃,什么飞控都得调。NAZA你也得校准啊,apm也是校准一下罗盘,加速度计。默认参数就能飞起来。。不稳的话再自动调参就行了。。。不过我的550默认参数飞的就很稳。330自动调参后也抖。估计是震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呃呃,什么飞控都得调。NAZA你也得校准啊,apm也是校准一下罗盘,加速度计。默认参数就能飞起来。。不稳 ...

学习了

网友:
新手路过,顶一个

楼主:
我的机子换了榉木螺旋桨好像稳了很多,现在测试了一下,很稳很给力。不过电机子在高速时好像有唧唧的异响,在低速时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机架很稳没有震动,应该不是机架发出来的唧唧声。

网友:
GPS分冷启动和热启动,冷启动我的需要几分钟,热启动就快多了

网友:
gps在屋里,基本不能用

网友(2014-08-20):
这个机架 1.5MM的板子真心的有点肉,现在1.6的板子好了很多,换了新的上层板结构也好多了、、你设置3.7V报警明显偏高、

网友G:
我第一次飞也炸机了 不过当时我用的是QQ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第一次飞也炸机了 不过当时我用的是QQ飞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室内开gps的,如果用用导航也就罢了,玩多轴在室内开gps妥妥的炸鸡的节奏啊

网友(2014-10-04):
这个GPS杆子 我也用了 真心不好用

网友:
涓嶉敊杩欎釜鍥涜酱

网友H:
楼主这个是h4 680么   看好这个携带方便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是h4 680么   看好这个携带方便 不知道怎么样?

说是折叠,但折叠多了对零件紧固是有问题的,所以一般都没有折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折叠,但折叠多了对零件紧固是有问题的,所以一般都没有折叠。

很想知道便携里面除了风火轮系列有专用背包剩下那个比较好,因为考虑携带出去拍素材,没有车拿着机子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