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X8飞翼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2014-04-08):
请问下大家的天行者X8起飞重量是多少?我的是郎宇2820 800KV 1280桨,4S 5000电池,裸飞重量就达到3000G。还没装图传和摄像头,不知道好不好飞。

网友:
放心去飞吧

网友:
大胆飞吧

网友A:
1280的桨力效比太低了 换成1170的桨 4s5000mah 1280 4/5油门十来分钟就没电

网友:
X7我都敢挂1W的电池
你就放心去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0的桨力效比太低了 换成1170的桨 4s5000mah 1280 4/5油门十来分钟就没电

1170桨还比1280桨效高?不是很懂啊

楼主:
2820 800KV配什么浆最好呢?1280 1260还是13寸桨?望解惑!

网友:
1260 1170 用起来都可以 1280有点大了 你的x8怎么这么重 是不是上仿碳纤维贴膜了

楼主:
800KV标配是13寸桨吧。用12寸一点温度都没有。我加装了起落架和贴了一部分碳布,不是碳纤纸

网友:
试飞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4-06-23):
我打算上双天4250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