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V120怎么自旋优化呀

楼主(2014-04-08):
我的华科尔120机,能脱控3秒,但是稳定住的时候,机身是往一边斜的,自旋一周后,飞机往右边跑。
谁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A:
自旋优化,楼主用的是什么控,d10 8s 里应该有个程式混控,各个通道都有舵量补偿调节,只是界面不容易理解,仔细琢磨,慢慢调试,(建议不宜调节范围太大,会影响其他飞行动作)会有很大的改善,长远来讲,这样弄还是不理想,还不如直接换脑,上小v8三轴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优化,楼主用的是什么控,d10 8s 里应该有个程式混控,各个通道都有舵量补偿调节,只是界面不容易理解 ...

V120飞起来稳定悬停的时候机身是斜的,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120飞起来稳定悬停的时候机身是斜的,正常吗?

向右倾斜 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V120飞起来稳定悬停的时候机身是斜的,正常吗?

机身右倾正常!只要不是右偏航就没问题,大鸡也是如此,只不过没那么明显,见笑,刚才你说自旋优化问题,说了一大通,呵呵,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右倾正常!只要不是右偏航就没问题,大鸡也是如此,只不过没那么明显,见笑,刚才你说自旋优化问题, ...

谢谢你的回复。
自旋优化也是有问题。我说的自转一周,飞机往右跑。意思就是飞机喜欢往右边猛跑,要打大舵修正。机身右倾斜,是另外一个现象。不自旋的时候也是斜的。

网友B:
其实自旋偏和悬停倾斜这两个问题也是密不可分的
所谓的自旋优化,就是因为直机悬停时有大桨旋转面不水平的特性(基于空中力的平衡,暂且称之为自然倾角吧),尾舵运行前,自旋过程中,运行完毕这一过程中时刻保证机子的悬停状态力的平衡(也就是旋翼面自然倾角相对于机子自身不变)

只有无副翼系统会涉及到自旋优化问题,而有副翼的机子机械结构天生具备非常强大的自旋稳定性

在无副翼系统中,有自旋优化的机种,在自旋时会自动修正主旋翼面的倾角,而保证机子实时的稳定性
而无自旋优化的机种,打了尾舵只会绕着自己的主轴旋转,所以无法保证自旋稳定性
也就是说
有自旋优化的机子,打尾舵时,并不是绕着主轴旋转,而是将悬停状态倾斜的机子作为一个整体转动

所谓的自旋优化并不是自稳,而是陀螺仪对于机子旋转进行的预判定
在运动状态的机子自旋优化一样有好处,它将旋翼面的自然倾斜和舵量分离而互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自旋偏和悬停倾斜这两个问题也是密不可分的
所谓的自旋优化,就是因为直机悬停时有大桨旋转面不水平的 ...

说的很好。
V120这个机应该没有自旋优化。自转一圈跑到一边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好。
V120这个机应该没有自旋优化。自转一圈跑到一边应该是正常的吧?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没有自旋优化的机子在打尾舵的时候,机子只绕着主轴旋转,由于自然倾角并没有随之旋转,导致了旋转后机子无法维持原有的飞行状态,最直观感受就是所谓的自旋漂

下面恕本人多嘴插一句关于自然倾斜
我们知道在理想状态下直升机悬停的时候,刨除风的影响,机子受到以下几种力及效果力:
1重力
2大桨提供的升力
3尾桨推力
4大桨旋转时对机体的旋转反作用力
5尾桨旋转时对机体的旋转反作用力(这个效果力是一般是被升力或重力所平衡,但由于太微弱以至于可以被忽略)

其实这之中,3尾桨推力会产生2种效果:
效果3-1:推动机身旋转,这个效果被我们所熟知。悬停时就是这个效果抵消了大桨的反作用力
效果3-2:推动机身整体侧移,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效果(试想一下在玻璃面上抽陀螺,发力瞬间陀螺不会再停留在原地)

基于力的平衡
4大桨反作用力被尾桨效果3-1所平衡
只剩下力
1重力
2大桨升力
3-2尾桨推力
5尾桨反作用旋转力
由于5的效果实在是太微弱,在讨论中暂时忽略
那么机体在悬停的时候,会有以下3种力平衡
重力,升力,尾桨推力效果3-2
而尾桨推力始终垂直于大桨升力
由于侧向力的存在,升力和重力无法处于同一条直线上
而是3个力或效果力呈三角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机子悬停的时候是侧倾的原因,要重力和大桨升力的合力来抵消尾桨推力3-2

其实力5始终和大桨升力在同一平面,所以并不影响以上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V120飞起来稳定悬停的时候机身是斜的,正常吗?

所有直机飞起来都是有点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自旋优化也是有问题。我说的自转一周,飞机往右跑。意思就是飞机喜欢往右边猛跑,要打大 ...

哦,要修大舵修正?这个……一时不能断定哪方面出了问题,现在只能试一试排震,防震了,虽然根本上解决不了大问题,不过震动越小,机器状态就有些许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没有自旋优化的机子在打尾舵的时候,机子只绕着主轴旋转,由于自然倾角并没有随之 ...

说的很专业,其实v120并没有自旋优化这一项,只是只能利用遥控器混控补偿来改善自旋动作时太大的误差,之前飞华的minicp,适当的调节混控,左自旋基本不需要修舵,反方向自旋却不是很理想啊,小鸡自旋没有一个顺手的,哎,v120s上miniv8不错,脱胎换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好。
V120这个机应该没有自旋优化。自转一圈跑到一边应该是正常的吧?

v120并没有自旋优化这一项,只是只能利用遥控器混控补偿来改善自旋动作时太大的误差,之前飞华的minicp,适当的调节混控,左自旋基本不需要修舵,反方向自旋却不是很理想啊,小鸡自旋没有一个顺手的,哎,v120s上miniv8不错,脱胎换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0并没有自旋优化这一项,只是只能利用遥控器混控补偿来改善自旋动作时太大的误差,之前飞华的minicp, ...

就这样凑合用吧.知道原理就好了.没有自旋优化,我手动优化.
今天在大风下玩了6块电池,感觉还不错.正飞悬停和航线好象有所提高.
现在模拟器中我都开6米风速.感觉和真机有点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没有自旋优化的机子在打尾舵的时候,机子只绕着主轴旋转,由于自然倾角并没有随之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120并没有自旋优化这一项,只是只能利用遥控器混控补偿来改善自旋动作时太大的误差,之前飞华的minicp, ...

不会啊,现在的V977,HP100看视频自旋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现在的V977,HP100看视频自旋都是很不错的

是否三軸和六軸的分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三軸和六軸的分別呢?

V977是可以三轴跟六轴切换,但只看过视频,没飞过实机,所以不知道他的自旋是在哪种状态下飞出的,还是说两种状态都有此效果。
HP100的是三轴的。

网友:
V977在六轴模式下自旋很稳定。三轴模式下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