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求解

楼主(2014-04-08):
去年入了蓝宇1.56翼展的塞斯纳,后来因为飞机太大携带不方便,加上周边没好的飞场就静态了。上个月手痒加手贱拿出来试试,结果因为好久没玩直接错舵一头撞到边上的山坡上了。跑去一看把
电机
撞进后边的木头固定座里了,机头部分的木头框架基本废了,电机也固定不住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得直接换空机了?
如果只能换空机的话,我想保留电装直换个小点的空机,目前考虑1.4m的塞斯纳747-4或者0.97m翼展的747-1。这样问题就来了,我本来的电装是
4023/850KV无刷电机+天行者40A电调+YZW
舵机
4支。我想请问一下,这样的电装直接放在上述两款空机里可以不?跪求指点。

网友A:
等待高手解答!路过帮顶

网友B:
找淘宝,买那个木的电机座修好它;这才一炸...如果修不好,觉得还可能会炸的话 就买耐摔的,不是木防火墙的
MD塞斯纳或者金乌塞斯纳 再加一个几十块钱的2212or2216电机,电调舵机都继续用, 747-I 别想了 配这个动力 飞机太小了 而且性价比不高

网友C:
1米4翼展的不错,但貌似不是蓝宇的,是公模版本。

网友D:
就一个机头可以修好的。AB胶伺候。自己动动手把。

网友E:
修修就是了,换什么啊。我的MD赛斯纳都炸了好几次了,照常修好飞。木板自己搞一块就是了。点502胶水,加棉就行了。木板插进去了,就用钳子拖出来,热溶胶伺候固定。

网友F:
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机头撞了,如果有设备的话可以改双发

网友H:
这飞机我修了无数遍,也炸了无数遍,只要不粉碎我都能修好它

网友I:
炸、修、再炸、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