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L6电源的问题请高人解答

楼主(2014-04-08):
950W 27V 39A电源能带的动PL6么 我平时也只用十几A最大充电。。。

网友A:
你可以算下你最大工作电流。
不过电源可以买大一点。反正那些二手通信电源都好便宜的。

网友:
我的A6平衡充电器现在我还不是很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算下你最大工作电流。
不过电源可以买大一点。反正那些二手通信电源都好便宜的。

问题是后面不会接线我,。,,

网友B:
模型不是玩具,还是需要一定常识和理论的,否则玩起来很困难。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即便你的电源功率减小100倍只9.5W,仍然带的动PL6,前提是你需要正确设定好PL6的最大限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不是玩具,还是需要一定常识和理论的,否则玩起来很困难。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即便你的电源功率减小100 ...

哦,就是说我用950W的27V也行呗只要不超载使用?前面说的我最多20A充电

网友:
最多20A的充电你的电源够了,不过网上二手的服务器电源1.5kw的才200多一只,性能好的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就是说我用950W的27V也行呗只要不超载使用?前面说的我最多20A充电

最多20A充的话,配500W的电源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20A充的话,配500W的电源刚刚好。

整了个1500W的呵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了个1500W的呵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开关电源的选择应按实际需求来选,开关电源功率越大待机电流也越大,尤其是一些没有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廉价开关电源,千W级的静态待机功耗是相当大的,名副其实的电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选择应按实际需求来选,开关电源功率越大待机电流也越大,尤其是一些没有PFC(功率因数校正) ...

都说PL6是1000W 配950W电源没有影响什么吧》??我也不用最大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