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30四轴有些怪!

楼主(2014-04-08):
      APM飞控330四轴经过反复调试,1、解决了GPS波特率的问题。2、解决了遥控器调试的问题(四个电机同步)。3、解决了罗盘调试的问题(转动JJ,在MP里方向可以对准N)。      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解锁后油门杆只有打到19%电机才能转,从0到18%电机无反应。多次进行电调行程调试还是这样。我的遥控器是天9(1024、2.4G,油门微调从-1000到1000,中点是0),每次调行程时都是将油门微调推到480以上、油门杆打到最高,加电听到电机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电机滴一声,再稍微推油门电机立刻转动。断电后再加电,微调打到最低,解锁再推油门电机不转,只有推到19%时电机才转。

      如果调行程时油门微调小于480,则调整后稍微推油门电机能转,但断电后再加电,四个电机就滴滴叫个不停,也不能解锁。我的另一架APM飞控450四轴就没有这个问题,解锁后稍微推油门,电机就转。求解!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时,你动油门微调是什么意思?
干吗要动油门微调?课程里我没有教大家校准油门行程时,要动微调吧?

楼主:
如果微调在最低点,可以做行程调试,做完后推油门电机都转,但断电再加电四个电机都滴滴叫,也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时,你动油门微调是什么意思?
干吗要动油门微调?课程里我没有教大家校准油门行程时,要动微 ...

泡泡老师,见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时,你动油门微调是什么意思?
干吗要动油门微调?课程里我没有教大家校准油门行程时,要动微 ...

不动微调可以校行程,但四轴断电再上电四个电机都滴滴叫,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时,你动油门微调是什么意思?
干吗要动油门微调?课程里我没有教大家校准油门行程时,要动微 ...

     泡泡老师:详细说一下我的330四轴进行遥控器校准及电调行程校准的步骤,请指正哪些地方不对。
      1、使用接收机校准电调行程
           将四个电调BEC线并联后接到接收机的第三(油门)通道,遥控器油门最高,加电,听到电机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听到滴一声后油门最低。再推油门,四个电机转动。
      2、接收机接入APM用MP进行遥控器校准
           首先,遥控器油门向上推一点(资料上说油门最低值要在1100,如果不向上推一点油门的最低值就是900),然后点击《遥控器校准》,图形里各通道中出现两条红线,再拨动各摇杆及飞行模式开关(遥控器上的B和E开关(已设置成6种模式)。油门的最低值在1100,其他的通道最低值也在1100附近。点击《完成》。在这一步,您的视频说的不是很详细,画面里看不清各通道的最大和最小值。
      3、离开MP再进行电调行程校准
           油门最高,JJ上电,APM灯连闪,断电,再上电,电机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轻推油门,这时四个电机都会转动。断电,油门最低再上电后就听到四个电机滴滴叫个不停,能解锁但电机只叫不转。

       反复操作多遍还是如此。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另一个450四轴也完全是安照上述方法做的就没有这样的问题,330的电调与电机是与450的完全一样(都是A2212  KV980、好赢天行者30A),只是桨不同。但是我在遥控器校准330机(上述第三步)时将油门微调上推到480再校准,就能解锁后推油门电机转动,但就像帖子里说的,油门必须高于19%电机才转。
       就是这个原因,才动油门微调。

网友:
我觉得只做第一和第二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详细说一下我的330四轴进行遥控器校准及电调行程校准的步骤,请指正哪些地方不对。
     ...

1、450 330APM互换一次
2、330电调恢复出厂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 330APM互换一次
2、330电调恢复出厂值试试

谢谢泡泡的回复。今天又邪了门了,对APM做了RESET。从头设置,遥控器设置时微调不动(最低),一切按视频来做。该改了参数都改了(启动检查为0、启动时电机转速为0)。我是连数传做的,校准完后(不断电)能解锁、推油门电机立刻转动(什么以前的校准方法是错的)。断电后再上电电机虽然不叫了,但是APM灯快闪后总是慢闪,不能解锁。还有个问题是做完罗盘校准后提示的数字全是0(以前三个数都非0)如图   在MP第一项里无论JJ转向何方,指针几乎不变。

这两个问题1、不能解锁,2、罗盘方向不对又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 330APM互换一次
2、330电调恢复出厂值试试

先不管罗盘问题。刚才又试,结果是JJ上电前先把油门稍微向上推一点,上电后再把油门拉倒最低,就能解锁。如果油门最低时上电,就始终不能解锁。还请泡泡详解。
在MP里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下载全部参数,包括所有调试(罗盘 加速度传感器  遙控器校准 PID等参数)?这样就可以传到另一块APM板上使用,省得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管罗盘问题。刚才又试,结果是JJ上电前先把油门稍微向上推一点,上电后再把油门拉倒最低,就能解锁。 ...

什么遥控器呀?那有那么难搞定的事?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呀?那有那么难搞定的事?没遇到过。

天9,2.4G  1024  视频里你的遥控器是天9 2048。就这么用也是可以的,我在家里飞了一阵,还挺稳。方向一点也不偏移。但是罗盘校准后的值是0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呀?那有那么难搞定的事?没遇到过。

   泡泡:你说怪不怪,我用MP1.2.97版进行罗盘校准,完成后就有数值了(相同的方法),在MP里的“飞行数据”的视图里,转动JJ方向时指针就随着转动,JJ头向北时,方向指针对着N。原先用MP1.2.99版就不行。但是遥控器校准还是老样子,必须把油门稍微向上推一点上电,上电后拉下油门就能解锁,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时转动。飞行正常。难道是MP版本问题吗?看来不一定版本越高越好。      我没有把450的飞控换到330上,太麻烦了。

     这是刚刚飞后的曲线图 震动曲线还凑合。默认PID参数。

网友B:
我也试过奇怪事,怎樣调PDl机机都不能直線前进,震蕩嚴重,所有都能教正,重灌印体后回愎正常,你试试重灌看看,關閉防毒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奇怪事,怎樣调PDl机机都不能直線前进,震蕩嚴重,所有都能教正,重灌印体后回愎正常,你试试重灌 ...
重灌印体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
你不是大 陆人吧, firmware大 陆称固件。

网友:
是澳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时,你动油门微调是什么意思?
干吗要动油门微调?课程里我没有教大家校准油门行程时,要动微 ...

我对小型四轴(轴距小于330mm)非常感兴趣。在你的视频(关于自动调参一节)里用的JJ能介绍一下配置吗?是什么电机、kv值多少、电调是什么牌子,多少A。桨好像是6寸的。谢谢!

网友A:
240机架,2204 KV1200, 无名12A,6寸,有发过这个JJ照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机架,2204 KV1200, 无名12A,6寸,有发过这个JJ照片帖子。

谢了,准备照做,改我的330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