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 DFC 的天線接收問題

楼主(2014-04-08):
我的150小天線斷了重焊后,出現了接收問題,十米的距離就失信號了。

請問,這與天線的長度有關嗎?現在我的天線長度比原來的短了約5~6mm。

還是我焊錯地方了?(應該是靠近外面的那個焊點吧)

网友A:
这个天线是有屏蔽层的。中心的那个金属线焊里面的那个点,屏蔽层含外面的这个点。你找个修手机的花10元就给你弄好了。
不过这么小的机子飞10米还看得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是有屏蔽层的。中心的那个金属线焊里面的那个点,屏蔽层含外面的这个点。你找个修手机的花10元就给 ...

确实看不清,准备换眼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是有屏蔽层的。中心的那个金属线焊里面的那个点,屏蔽层含外面的这个点。你找个修手机的花10元就给 ...

屏敝層也要焊啊?斷之前沒有照相,所以真的不知道原來的樣子。說明書上也沒有說明。

10米不是太遠,看得到的。

网友B:
天线的长短可别乱改哦,这样很容易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长短可别乱改哦,这样很容易失控的

是嗎?也許失控就這個原因。
那麼應該要多長呢?
我不是故意剪短的。

网友:
这个机子我有两台,一台的天线断了,我是看好的那台知道的

网友:
别改白色的那段就可以了,有屏蔽的,灰色的那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