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改无副翼系统后出现严重问

楼主(2014-04-08):
亚拓600N改无副翼系统后出现严重问题,当发动机启动后,十字盘会自动倾斜一个很大的角度,当发动机熄火后,十字盘又恢复水平状态。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用甚么无副翼系统?我用MB之前放白色厚双面贴折桨空机测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后来换了现厂薄的双面贴就好了.那次测试是上桨的.
在某些论坛上有人提过不上桨测试油机油门过50%差不多是上了桨的100%油门,这样测试意义不大.
所以那时我横了心站远点,抱着侧反就侧反的心态试飞,没想到就飞起来了,有点轻微的金鱼尾但不影响飞行.

网友:
震动 震动!!用的什么陀螺,放在飞机的什么位置的?

网友:
我在飞也是刚改的无副翼用的是龙卷风三轴陀螺仪系统好的我没飞过这个还沒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亚拓3GX

网友A:
LIZHIHUIPP发表于2014-04-09 21:56:12
我用的是亚拓3GX
用3gx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对了,其实飞起来就好了,起飞之前要先把十字盘修平了然后起飞,说白了还是震动。我后来换了大ba,把传感器后置了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先把振动问题解决。

网友(2014-05-09):
正常。自动校正地面效应

网友B(2014-12-01):
引用 网友A:
用3gx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对了,其实飞起来就好了,起飞之前要先把十字盘修平了然后起飞,说白了还是震动。我 ...

朋友你好,你的600n换大V8后传感器后置到什么位置?水平尾翼那里,能否给发张图片?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你的600n换大V8后传感器后置到什么位置?水平尾翼那里,能否给发张图片?感谢!

他的VBAR是放在尾管固定座上的。我也照着做了,那个部位确实震动小些。需要一根舵机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VBAR是放在尾管固定座上的。我也照着做了,那个部位确实震动小些。需要一根舵机延长线

给十个,人家回复的我,怎么你比我先看到。。。

网友:
3GX对震动比较敏感,建议你换成MB,双面胶要比较硬而薄的。MB自带的黑色的就比较好。

网友:
3GX用在电动上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