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軸雲台 DIY 改了 360 度旋轉

楼主(2014-04-08):
當 Z 軸轉時, 電線老是繞圈 ......
買一個 360 導電滑環回來, DIY 一下, 現在可以任意旋轉了 !!

改裝後整個雲台

頂視

側面可清楚看到安裝方法

電機出線, 直接銲在頂上

网友A:
不错  很有创意  滑环 在X宝怎么找  楼主给下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很有创意  滑环 在X宝怎么找  楼主给下关键词

感謝鼓勵 ..........

寶上找以下關鍵詞可以 ...........

......... 導電滑環 ..........

网友:
恩……我有一个一摸一样的滑环

网友:
期待测试视频

网友:
这个是步进电机?

网友:
用的几路的滑环?如何接线?请赐教。。。。

楼主:
是用三路滑環, 但剛買不到小電流的三路,那便買了6 路,並聯來用 , 連接只是把原本電機的三根電線剪斷,再一對一連到滑環便可

网友B:
楼主很有创意,不过在下觉得要是改360度,可以试着把那个旋转轴的电机,倒一下过,想法把,转子固定到上边那块碳板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创意,不过在下觉得要是改360度,可以试着把那个旋转轴的电机,倒一下过,想法把,转子固定到上边 ...

是啊!很有道理!
小弟會根據閣下指引, 詳細想一下方案
嗯 ...... 為何廠家不採納這方式開發產品!?

网友C:
测试没有??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没有??效果怎么样??

上機測試還沒,上電後拿在手上搖,倒是試過沒問題
小弟對 12 樓 HANZ 兄所說,把電機倒過來裝的方案很有興趣,前輩們可以討論一下啊!

网友D:
楼主测试后能否上个视频啊 对这个滑环还没概念 有视频后就很直观的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很有道理!
小弟會根據閣下指引, 詳細想一下方案
嗯 ...... 為何廠家不採納這方式開發產品!?
...

提不上指导两字,我也是看到有的云台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后能否上个视频啊 对这个滑环还没概念 有视频后就很直观的了解了  谢谢

雲台還未裝到機上, 懶得接電, 隨便拍個視頻, 用手轉動一下, 希望可以了解 ........ 上下端電路是相通的, 轉動時不會撓電線

上邊的電線是從 Z 軸電機上帶出的, 現在連在滑環的一端 (定子端), 而下邊的電線是從滑環的另一端 (轉子端) 帶出, 連到控制板的 Z 軸電機輸出端

P.S. 視頻角度剛檔去了電機出線位置, 看官可參考本帖頂樓之第三及第四張圖片, 圖中亦可看到轉子下端的出線位置

网友:
知道了 谢谢 楼主哈

网友:
这要Z轴是空心轴电机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