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15云台颤抖问题

楼主(2014-04-08):
自从接触Z5
云台
以来,一直发现云台喜欢时不时的跳动几下,不管是在飞行途中还是插电放在地上,总是要毫无征兆的跳动,有的时候好镜头就这样毁了,又要重新飞,老是担心受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云台曾经摔过,但是每次都是返厂维修的,没有摔之前也有这样的现象,难道也是干扰?哪里有解答?

网友A:
这个……估计只能返厂

网友B:
发个视频被,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上视频吧

网友D:
大疆在控制产品质量方面一直不理想

网友E: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云台的GCU校准下

网友F:
用了多久?检查一下滑环吧, 不知道你的重心是怎么调整的.有必要检查一下重心.如果还是会这样升级一下固件.再不行就送DJI 检修吧.先从硬件排除故障点,然后再找软件毛病.如果都没问题,就只有找DJI了..

网友G:
好像5N云台好多都有这个想象。我的也有。

楼主:
好久没有上网了,今天把视频发上来

楼主:
这是最近拍的一段

楼主:
请高手分析哈,看是不是一定要返厂才能解决

网友H:
看视频有点不正常,振动很大,还会点头,先排除是不是飞机振动大,有加减振套件吗,

网友I:
这好象不是Z15一样 震动太大了吧!

楼主:
看来只能拍照片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最近拍的一段
楼主.我的视频和你一样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J:
DJI的技术不出来参与一下吗?

网友K:
我的Z15-N也有这个问题,5D版的正常。

楼主:
这个视频去年的,s800载z15

网友L(2014-06-26):
引用 楼主:
这是最近拍的一段
感觉这个抖动是云台硬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