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也发个老道的泡沫板DLG,可惜手艺不够,技术不精,视频放上~~~

楼主(2014-04-08):
这个视频是第二次飞,基本还是在找感觉,没有全力扔出,未做抛光,背景音乐盗用老道的
地点位于美丽的海南岛
平均下来每次只有20秒,今天静风飞的最好是接近30秒了,视频中有3级左右风,不太会利用风的作用,求指导。

http://www.tudou.com/v/U2bgleiZH1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手机看视频不给力,先给力的顶下

楼主:
半夜自顶下。
个人感觉是角度越大越好,毕竟没有做抛光,尽快升到一定高度,减少摩擦作用时间,最后没速度前推下杆,然后慢慢飘。

网友A:
飞机一直是低头然后改平 小波状飞行,下沉很快。不好确定飞手的操控的感觉是什么情况,总的来说 我看还是头重了,飞机处在低头状态 飞手操控拉升降杆飞机改平,然后由于头重的原因飞机再次低头,如此反复。
有风的时候头重是有利于飞行的,不过这个时候升降微调要向上调整一下,使俯仰力矩平衡。
根据视频中的情况  建议先微调升降先上一点。

有风的时候迎风发射,顶住风向不要偏一直向上风处飞,当高度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具体是多高这个要根据风力大小决定)顺风转回来,顺风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当飞机接近自己的时候开始转弯,最合适的情况是飞机刚好越过自己到达下风位置的时候刚好完成180°转弯,然后顶风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一直是低头然后改平 小波状飞行,下沉很快。不好确定飞手的操控的感觉是什么情况,总的来说 我看还是头 ...

重心位置位于这里,大概距离机翼前缘正中一公分左右吧,一只水笔的宽度:

视频中的还未用胶带加强机头,重心可能还要向后一点儿呢

今天微风,又飞了下,最好的时候能到30秒了,大角度垂直扔出,改平后慢慢飘,微风或者静风条件,俯仰方向好很多,我现在还是不会利用风...

今天测试了下筋斗,最好的时候连做两个,感觉不错,手接比较熟练了,下一步是看看能不能精确抓钩连射,强加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位置位于这里,大概距离机翼前缘正中一公分左右吧,一只水笔的宽度:

这个的确是头重了,一般在2cm的位置比较合适。
不过对刚刚接触这个机型的模友来说,头重调机会比较容易,有了一些经验以后可以再减配重。
还有哦 随着发射动作熟练,力度也会提高,机翼的强度的问题会变得突出了,简单的泡沫机翼和玻璃钢复合材料的强度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发射力度要适可而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