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陶瓷天线的更换与维修

楼主(2014-04-09):
炸机,GPS天线外壳破碎,NAZA不认GPS模块,只能在姿态模式上。拆开GPS天线看了一下,比较惨烈
外壳正反面都裂了,用万能胶粘合。陶瓷天线彻底报废。

模块背面。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红圈所示的焊点由于剧烈撞击开焊了,分析可能是GND。所以导致NAZA不认GPS模块。补焊后模块被主控正常识别,万幸啊!

我们接着说陶瓷天线的问题。陶瓷天线尺寸如图,25x25x2mm

将破损的陶瓷天线拆下。注意天线背面有双面胶固定,要小心处理;取馈点也要注意,不要破坏电路基板。

清理好背面的焊接点

然后就是万能的X宝,3.5元一片,买了两片。
PS.之前看过其他模友更换NAZA GPS 天线的帖子,大多替换的是4mm厚度的天线,信号是否有提升这个不好说,但肯定是盖不上盖子了。所以我还是更换和原装一样厚度的2mm陶瓷天线,保证换完陶瓷天线不影响GPS模块外观。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NAZA系列的GPS使用的是单偏天线,别买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撕开双面胶,固定好天线,然后焊接就OK了。
图上红圈的“伤痕”实际上是厂家人为刻画的,原因是陶瓷天线表面银层可以影响天线共振频率。理想的GPS陶瓷片频点准确落在1575.42MHz,但天线频点非常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影响,特别是装配在整机内,必须通过调整银面涂层外形,来调节频点重新保持在1575.42MHz。说白了就是工艺不行,所以要人工修一下

上两张V2的GPS模块,注意看DJI原厂天线右下角也有一个小坑。

装配完成后,上机测试,搜星速度和原来基本一致,个人感觉还快了一点点,稳定性也OK。
至此,NAZA GPS陶瓷天线的更换全部完成。

==================================================================
最后,附一点关于GPS陶瓷天线的知识供大家参考

影响GPS天线性能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陶瓷片:陶瓷粉末的好坏以及烧结工艺直接影响它的性能。现市面使用的陶瓷片主要是25×25、18×18、15×15、12×12。陶瓷片面积越大,介电常数越大,其共振频率越高,接受效果越好。陶瓷片大多是正方形设计,是为了保证在XY方向上共振基本一致,从而达到均匀收星的效果。

银层:陶瓷天线表面银层可以影响天线共振频率。理想的GPS陶瓷片频点准确落在1575.42MHz,但天线频点非常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影响,特别是装配在整机内,必须通过调整银面涂层外形,来调节频点重新保持在1575.42MHz。

馈点:陶瓷天线通过馈点收集共振信号并发送至后端。由于天线阻抗匹配的原因,馈点一般不是在天线的正中央,而是在XY方向上做微小调整。这样的阻抗匹配方法简单而且没有增加成本。仅在单轴方向上移动称为单偏天线,在两轴均做移动称为双偏。

放大电路:承载陶瓷天线的PCB形状及面积。由于GPS有触地反弹的特性,当背景是7cm×7cm无间断的大时,patch天线的效能可以发挥到极致。虽然受外观结构等因素制约,但尽量保持相当的面积且形状均匀。放大电路增益的选择必须配合后端LNA增益。

GPS天线有四个重要参数:增益(Gain)、驻波(VSWR)、噪声系数(Noise figure)、轴比(Axial ratio)。其中特别强调轴比,它是衡量整机对不同方向的信号增益差异性的重要指标。

由于卫星是随机分布在半球天空上,所以保证天线在各个方向均有相近的敏感度是非常重要的。轴比受到天线性能、外观结构、整机内部电路及EMI等影响

网友:
写的好,很详细!

网友:
无源天线?

网友:
GPS天线技术贴要顶!

网友:
NAZA用的是6H GPS吗

网友A:
技术贴   要顶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是的。体积受限,只能无源了

楼主:
6Q,好像和6H同系列

网友:
技术贴   要顶

网友:
我是來上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6Q,好像和6H同系列

NEO-6Q和NEO-6M同系列
6H是LEA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

网友C:
好帖,看得我直想给lz生孩子

网友:
这个技术帖一定要保留下去,建议顶置。

网友:
楼主辛苦了,顶一下〒_〒\(^O^)/

网友D:
有源天线就厚一点,效果更好!

网友:
顶一下 果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源天线就厚一点,效果更好!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O-6Q和NEO-6M同系列
6H是LEA

哦~~~~学习了

网友E:
看到n多炸鸡帖子,最后分析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GPS信号丢失或收到不明是造成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呢?如果中心板位置电子设备过于拥挤,电磁环境复杂,能不能做一个非磁性的金属罩放在GPS天线下面呢?这样会起到一定的屏蔽干扰的作用吗?会影响天线的频率和接受质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n多炸鸡帖子,最后分析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GPS信号丢失或收到不明是造成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

做好屏蔽的话,应该有一定的效果。不过还是推荐在装机的时候优化布线,这样比较保险。另外,对于GPS接受的干扰并不全部来自飞机本身,外部的干扰也是非常强大的 ,比如大功率无线电电台、微波基站,甚至太阳耀斑等等,都会严重干扰GPS。
所以这个GPS干扰的问题,还应该从算法上进行优化,智能的判定GPS是否收到干扰、如何应急等。

网友E:
外部的干扰咱没有办法,先把自身的干扰降到最低吧,看来大疆把电调放在电机端是有道理的。非常感谢你这么详细的论述天线这一章。自己增大天线尺寸可以吗?是不是能提高搜星质量和速度?

网友E:
再请教楼主,我在天线四周设置一个蝶形的金属盘子会影响天线正常接受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楼主厉害,很详细,顶

网友:
普及了gps天线的原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的干扰咱没有办法,先把自身的干扰降到最低吧,看来大疆把电调放在电机端是有道理的。非常感谢你这么详 ...

增大天线面积从理论上讲确实可以大幅提高搜星效果。你可以看一下DJI A2飞控的GPS天线尺寸就知道了~
但是GPS对天线要求较高,最好是能用专业设备对天线进行匹配再更换~

网友F:
就是更换个无源天线,一个焊点的事情,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楼主,我在天线四周设置一个蝶形的金属盘子会影响天线正常接受吗?

呵呵~对GPS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使用带磁性或可以被此话的金属,会严重影响GPS模块里的电子罗盘。
如果要尝试,可以考虑用薄铝箔纸试一下,贴在GPS模块背面。

网友G:
晕 6m的 gps才100多 大疆卖多少,太烧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 6m的 gps才100多 大疆卖多少,太烧人了

恩……人家卖的是技术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更换个无源天线,一个焊点的事情,很简单的

没人说很复杂

网友:
不错不错~~相当的详细

网友H:
请问楼主 馈点的方向有讲究吗

网友I:
楼主我的gps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gps不识别,陶瓷天线裂开,我买的是双偏的陶瓷天线装上去有什么影响?

网友J:
phantomII里面陶瓷天线后面还加了LNA和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馈点的方向有讲究吗

馈点相对于天线本身来说,存在单偏和双偏。但对于安装到基板上来说,没什么讲究。不过DJI的GPS模块如果不按照原来的方向安装,盖子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gps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gps不识别,陶瓷天线裂开,我买的是双偏的陶瓷天线装上去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太大影响,盖子不好盖而已
另外,GPS不识别和陶瓷天线关系不大,估计是电路板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phantomII里面陶瓷天线后面还加了LNA和滤波电路

有图吗?方便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K:
我的天线也跟楼主的一样了,是怎样换天线呢?就是怎样把天线从机板分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天线也跟楼主的一样了,是怎样换天线呢?就是怎样把天线从机板分离出来

恩,焊接一下就行。注意不要伤到电路板和其他元件。焊点要圆,尽量不带毛刺

网友:
谢谢 楼主的 分享 十分感谢

网友L:
LZ这个天线哪买的?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网友:
技术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这个天线哪买的?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86586314

网友:
绝对好帖建议加精啊

网友(2014-10-11):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86586314

V2的天线也通用吗?

网友:
这两个能互换吗?

网友:
这个帖子我会收藏

楼主:
LITE\V1\V2的GPS陶瓷天线是一样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馈点的方向有讲究吗

方向最好和原装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gps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gps不识别,陶瓷天线裂开,我买的是双偏的陶瓷天线装上去有什么影响?

应该没什么影响,但是有可能盖不上盖子……

网友:
单偏天线

网友M:
引用 楼主:
6Q,好像和6H同系列

V2陶瓷天线上的有的写1575R-A  G有的写1575R-A  H有什么区别吗?是生产批次不同的代码吗?1575是频率,R.A.G.H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M:
V2陶瓷天线上的有的写1575R-A  G有的写1575R-A  H有什么区别吗?是生产批次不同的代码吗?1575是频率,R.A.G ...

应该是批号不同吧

网友:
不错很好的帖子

网友:
陶瓷天线十分娇贵,撞击,加热都会挂掉,陶瓷天线上面的标注是区分细微参数差别的,一般像DJI这样的用户会把PCB发给陶瓷天线厂做匹配,天线厂做好匹配就会编个号,以后出给大疆就会出这个编号的天线了

网友:
不顶对不起你的贡献

网友N(2014-11-14):
引用 楼主:
应该没什么影响,但是有可能盖不上盖子……

楼主你好,你可能有仪器,对陶瓷天线的频率进行修正,像我们大多用户,没有这个条件,请问如何让陶瓷天线工作在最佳状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你可能有仪器,对陶瓷天线的频率进行修正,像我们大多用户,没有这个条件,请问如何让陶瓷天线 ...

我也没有仪器……我买的天线买来就是修正过的。实际使用感觉和原来的没什么区别,搜星也很快,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帖,看得我直想给lz生孩子

这个…………

网友:
6Q和6H差很多吧

楼主:
具体不太明白,感觉V2比LITE搜星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网友:
MD,原来炸坏了天线都没拆,以为DJI会售后,返回去修收了258元,真TM黑,还258,258,要的数字还真吉利。

网友(2014-12-14):
长姿势了

网友:
学习了。。好!很有用

网友O:
樓主我也是破了這陶瓷, 這尺寸不易有的, 是在淘寶買嗎?可否給個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樓主我也是破了這陶瓷, 這尺寸不易有的, 是在淘寶買嗎?可否給個連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8658631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86586314

謝謝了

网友:
  学习了 很有用

网友:
自己修  让dji售后
吃屎
去吧

网友(2015-01-17):
楼主可以开个大酱维修店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好贴!

网友P:
厉害,我的零度也碎了,正要换,2mm,和4mm都可以用?4mm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厉害,我的零度也碎了,正要换,2mm,和4mm都可以用?4mm好一点?

理论上讲4mm的好一点,但壳子盖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4mm的好一点,但壳子盖不上

好的,我的应该能盖上,嘻嘻,谢谢

网友:
太好了,我的陶瓷天线也碎了,照着LZ的修起来

网友:
这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
好办法
先收藏了,没准哪天能用上
貌似我自己还有几个老的玩pda留下的GPS天线
貌似2个cf接口,一个tomtomt的蓝牙

网友:
学习了,很专业,楼主前途一片光明,谢谢

网友Q:
精灵怎么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精灵怎么换啊?

没有精灵,不太清楚呢,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R(2015-02-21):
我的GPS后面2个原件不见了   可以看看你的大图吗?
   最好知道是什么型号  大师   我求助啊

网友:
我给大师顶啊

网友:
一定要把大师顶出来

网友R:
师傅   快出现把   你看到帖子  闪我个  电话15181666488     我打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师傅   快出现把   你看到帖子  闪我个  电话15181666488     我打过来

厄……有什么事吗?

网友R:
想知道两个贴片电容,电阻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知道两个贴片电容,电阻的型号

贴片电容除非有PCB上有标注或者有电路图,否则单从外观上是看不出型号的……帮不上你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贴片电容除非有PCB上有标注或者有电路图,否则单从外观上是看不出型号的……帮不上你了

我在平板电脑上取了个电阻和电容   焊上好像主控可以认GPS了   现在就等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在平板电脑上取了个电阻和电容   焊上好像主控可以认GPS了   现在就等GPS天线

厉害!

网友S:
那其他的gps可以替换大疆的吗?比如普通的6m或者6h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其他的gps可以替换大疆的吗?比如普通的6m或者6h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因为GPS的频率都一样

网友S: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因为GPS的频率都一样

输出一样吗?听说输出可以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输出一样吗?听说输出可以加密

哦……我理解错了,我说的可以指的是陶瓷天线。你说的应该是整个GPS模块。不可以。因为DJI的GPS模块上还集成有罗盘,输出信号是定制的,不通用。除非有人出一款专门针对NAZA的第三方GPS模块

网友T:
楼主咨询下 ,电路板上白色的胶怎么清理啊,我要充焊线,热熔可以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咨询下 ,电路板上白色的胶怎么清理啊,我要充焊线,热熔可以吗?谢谢了

一点一点扣吧,这个不是热熔胶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一点一点扣吧,这个不是热熔胶

谢谢  今天已经扣了两个多小时重新焊接了  你知道哪有GPS壳卖吗  以前找到过  现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  今天已经扣了两个多小时重新焊接了  你知道哪有GPS壳卖吗  以前找到过  现在没了

搜APM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APM的试试吧

好的,找找看谢了

网友:
好贴,又学习了,必须收藏!

网友U:
楼主好人,,,小白gps炸鸡也坏了,,拆开看看跟楼主模样差不多,,,天线碎成四瓣了,,,,弱弱的问下,怎么补焊额,,,我的GND那个引脚的铜片也开了,,,加了点锡,,,还是不识别,,,,但是有反应,,,连电脑调试,,插拔gps,,飞控会重启,,,,求解,,,该怎么样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好人,,,小白gps炸鸡也坏了,,拆开看看跟楼主模样差不多,,,天线碎成四瓣了,,,,弱弱的问下, ...

陶瓷天线只要有损坏,最好全换掉。另外,插抜重启,有可能在GPS模块上短路的地方,建议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天线只要有损坏,最好全换掉。另外,插抜重启,有可能在GPS模块上短路的地方,建议返厂。

,,我补焊了点,,,还能返厂吗,,,,大概多少钱额,,

网友V(2015-04-04):
还有,你说焊点要圆,这个对搜星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有,你说焊点要圆,这个对搜星有影响吗

从天线理论的角度上来说,焊点越圆越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神 :
你好!拜读你的文章很受启发,我的精灵2搜不到一颗星,可是我的主控连接调参,有各种GPS数据,指 ...

室外换地方校准罗盘后重新上电再试

网友:
突然 又好了 看来天线的焊点挺讲究 直接影响搜星速度

网友W:
你陶瓷天线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陶瓷天线在哪里买的?

淘宝

网友W:
引用 楼主:
淘宝

请给个链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给个链接,谢谢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86586314

网友:
换过了信号比原来差不少,X编号,搜星慢了很多,我的是精灵2的,1575R-A  V的,这个V编号很重要,这个陶瓷天线是其实也不是乱换的,要最好的效果厂家说要把电路板寄过去仔细调整才能发挥最好,天线的出厂编号很重要,都是对应批量产品的调整发货的,我又买了块台湾太盟的4mm的,这个只能碰运气了

网友X:
挺好,一般坏了就整个换模块了,楼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X:
挺好,一般坏了就整个换模块了,楼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没钱给逼的

网友Y:
LZ你好,我的V2 GPS也炸坏了,主控都识别不了,拆开目测线路板没有伤痕(陶瓷天线是肯定裂了),估计6Q模块也坏了,请问我是不是买一块型号一样的6Q模块换上就可以了?还是有什么“加密”一说?在线等,在此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Y:
LZ你好,我的V2 GPS也炸坏了,主控都识别不了,拆开目测线路板没有伤痕(陶瓷天线是肯定裂了),估计6Q模块 ...

6Q模块都是一样的,换上就能用。不过更换难度要大一些。所谓的加密,来自另一个芯片。

网友Y:
引用 楼主:
6Q模块都是一样的,换上就能用。不过更换难度要大一些。所谓的加密,来自另一个芯片。

太谢谢你了,问题找到了,居然和你的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的是焊锡裂了,能看到。我的是焊锡下面的铜膜断了,很难看到,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本来是想看看怎么把6Q模块焊下来)了好久才发现的,现在焊好了,天线也换了和你一样的,调参已经通过了,一会下班后去试飞,再次谢谢你的好帖子和你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太谢谢你了,问题找到了,居然和你的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的是焊锡裂了,能看到。我的是焊锡下面的铜膜 ...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的GPS后面2个原件不见了   可以看看你的大图吗?
   最好知道是什么型号  大师   我求助啊

网友(2015-08-19):
lz,我的gps摔过一次之后也是飞控不认了,然后拆开gps发现里面有小的应该是焊锡的渣滓,天线的焊点成尖的了,其他地方目前没看出有哪些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如果这个焊点有问题飞控就不认gps了,我在排除其他可能性,求指教插上电脑时插拔gps完全无反应啊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买了天线了,后天准备动手换…求楼主经验…我开个个贴,后天到了给大家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