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4-04-09):
我的车时94111,原车是45A的好赢hsp电调,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调老师坏,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电机好像启动的时候一卡一卡的,启动不起来,我找买家换了个电调又好了,玩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懂,问买家也不知道,是在一起玩买的,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是电调的质量问题还是我车的问题,求助求助求助

还有就是请老友推荐一下大脚什么牌子的耐操,漂移的什么牌子的好点,这94111太不耐操了基本玩一会修一会

网友A:
排除机械卡死,会不会电池不好,系统低电压保护。换个电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机械卡死,会不会电池不好,系统低电压保护。换个电板试试。

电池是6200mah的2s锂电有时候干充满去玩也是这样

网友B:
单纯从电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缺相,这个不敢确定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从电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缺相,这个不敢确定献丑了

缺相是什么意思?我换了个新的电调就OK了,但玩不就又坏了,是不是电调质量太差,是hsp好赢的
45a

网友B:
这个差不多都忘啦,以前研究过电机,现在都忘了,这个是交流电机查故障很麻烦的,你买本电机修理的书就知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差不多都忘啦,以前研究过电机,现在都忘了,这个是交流电机查故障很麻烦的,你买本电机修理的书就知道 ...

我查了下,好像真是缺相,缺相会烧控制器,这里应该就是电调吧,而且启动无力会发出响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好像真是缺相,缺相会烧控制器,这里应该就是电调吧,而且启动无力会发出响声吧

是的,启动有点没力,但是我把车拿起来启动就正常,放地上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启动有点没力,但是我把车拿起来启动就正常,放地上就不行了

那就是缺相啊,带负载电流变大,导致烧控制器(电调)了.这种情况如果你会修的话就修吧,拆开看看吧,三相电机有三角型和“Y”接线,好像模型电机都是三角型连接,断了接回去就行了。如果不想折腾就换个电机。电机的学问很深奥啊,这要物理很好才行啊,我物理还行可惜身不由己啊,学了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缺相啊,带负载电流变大,导致烧控制器(电调)了.这种情况如果你会修的话就修吧,拆开看看吧,三相 ...

如果真是这问题那就太感谢你了,那个模型3g就是个屁,除了二手区热闹问起问题没一个人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这问题那就太感谢你了,那个模型3g就是个屁,除了二手区热闹问起问题没一个人回

这个不敢托大啊,你可以看看的,毕竟什么都得研究研究试试。反正我玩模型前,看了发动机基础构造买的职业学校的书,电机的书是是买的技工的书,还看了几十本的军事杂志和汽车杂志,对此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