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遥控器不能飞模拟。。求救

楼主(2014-04-09):
刚刚入的14sg,连接加密狗后没有反应啊。。。。就是提示没有连接
遥控器
,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加密狗有选择开关 不行就上图 大家帮你找原因

网友B:
多插几次,或换个口查,不行就直接插背面,看是否插到底了,如果加密狗宽度比较大,电脑USB口有点凹下去的话,有可能查不到底。一般系统都能认到狗

楼主:
换d7e ,就有显示了。。奇怪死了。。。
刚刚开始控上面不用设置的吧,只要开控就好了吧

网友C:
切成7通模式即可,或者切成教练模式中的学生也行

网友D:
原来所有的控都能接狗啊

网友E(2014-06-13):
加密狗有选择开关

网友F(2014-08-05):
控决对没事就行,真找不出,就再换套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