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轻木P51,终于完工啦

楼主(2014-04-09):
本人接触航模时间不短,但是只飞过450和电滑而且飞得也少,水平可能比新手略好,呵呵。大概一年前吧,想做一架大点的固定翼练技术,最终选了P51开始了漫漫制作之路。利用晚上时间,断断续续到最近才完工。翼展1.4m,用两块3s 2200的电池串联时起飞重量2100g,大概是50E级别。飞机根据外形图设计内部结构,由于没有设计经验和理论依据,选材和结构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强度和气动也都是未知数,能不能飞起来还真不好说。之前也手工做过Guppy电滑,设计机翼机构时有些参考。至于机身,完全是凭空设计的结构,主要考虑了方便制作,大概没有这样的,呵呵。
制作过程的图片不多,大家将就看看吧~~

加装的航灯是买的电路板和3w led组装的,用3s电池平衡头供电,看着还行吧。

机械收放也是头一次做。由于机翼设计的比较薄,翼根也只有4cm厚,只能用这个不减震的起落架和单薄的机轮了。飞前得苦练起降了,不然稍微有点重着陆估计起落架先折了。

升降舵机直接装到平尾上,下表面突出了6 7mm,比较奇葩的设计哈~~

方向舵用2mm碳杆和两个金属调节器拉的,其他舵面用的球头连杆,虚位基本都是舵机自己的了。

电调的散热片外露,但愿这个45a够用~~

左右机翼对插,用一根8mm碳管连接同时做出上反角。碳管只穿过机翼根部的4个翼肋,强度还有待验证。工字型的翼梁借鉴自guppy,感觉强度挺好,是一种不错的结构设计。

楼主:
设备的选择也从经济实用的角度出发,尽量使用手头上有的东西。

为了用3s 2200的电池(两块串联)和好盈飞腾40a,买了朗宇3520 720kv的电机配12寸桨,现在觉得可能还是510kv的配稍大的桨更合适。

之前打算改装450用的PowerHD 1711和1705闲置了很多,于是用了两个1705做副翼,两个1711做升降舵,两个1711做机械收放的主起落架,一个1711做方向舵兼尾轮转向,两个cs929做襟翼,共9个舵机。舵机力量可能偏小了点,但考虑到关键的副翼和升降舵都是双余度,就先这么凑合吧。这样配完全是因为刚好有这些舵机,如果全买新的,价位差不多的其实更想选日冠的ds238。我有架450的斜盘改的这个舵机,虽然只飞过几次,但是感觉效果不错。

电调本打算用闲置的飞腾40a,还专门买了外置bec驱动这一堆舵机。后来收了一个中特威45a,电流大点还自带5a bec可以省了外置的,就改用这个了。好盈装到新买的涵道A4上了,飞p51之前先用这个练练。50E级的飞机其实应该用60a的电调,目前这么配主要是觉得22.2v 45a大概能提供900w的功率,已经大于电机的最大功率。测试大油门(80-90%)电调发热还行,全油门还没试,动静太大。

网友:
漂亮 等待试飞视频。。

网友:
楼主工艺真不耐!

网友:
LZ好手工,顶一个。

网友:
楼主好手艺,感觉机翼的轻木用料太厚了,重量会不会太大呢,机身和机翼是蒙轻木还是蒙热缩膜的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捧场啊。
由于是轻木机,细节无法特别像真,也可能有点像别的飞机吧,这个没办法了~~
用料全凭感觉了,翼肋6mm 翼梁4mm 机身隔框6mm 侧板底板3mm,机翼蒙皮和机身上部都是1mm轻木,重量还行吧,轻木很虚的。只有方向舵用了热缩膜,其他全是轻木蒙皮。主要是方便制作,有些复杂形状不好蒙膜,也是水平有限,呵呵

网友:
好手艺。电调有点小,6S最起码也要60A的电调。

网友:
机身做的太烂像真度不够,机翼强度不够,小心空中解体。

网友:
电机电调配置有问题,再斟酌斟酌吧。我也认为机翼翼强度不够,同样都是50级,像真和3D配置差很多。

网友:
机翼看着挺结实啊,翼肋是多厚的板子啊

网友:
为啥不蒙皮呢?蒙皮会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