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控制激光的办法请教

楼主(2014-04-09):
最近想用mach3来做一个2W左右的激光切割机,用于切纸和在木头上烧一些纹理,不仅要Mach3能控制激光的通断,最好还要能控制强弱。请问有什么成熟的做法?
查看了Mach3的说明书,关于激光控制这方面似乎极少叙述,只有在配置里提到有一个选项是镭射模式,但说明书里几乎没讲。
Mach3能指定某个针脚来控制激光的开启和强弱吗?
Mach3软件安装完以后,有“Mach3Mill”、“Mach3Turn”,还有一个“Plasma”,“Plasma”这个是控制等离子切割的对吧?是不是也要由它来控制激光切割?是否使用“Mach3Mill”来控制激光本来就不对?

谢谢。

网友:
也想玩激光,特地买了个激光***机来作实验,但[ 这]货用的不是G代码,软件用不惯,想改成MACH控制来着,但不知道用什么来出刀路哇

网友:
能,有的控制卡带继电器的

网友:
我买得控制卡有双继电器和控制变频器的0~10V输出,能否控制激光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把Z轴的坐标转换成激光的强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把Z轴的坐标转换成激光的强度?

在Z轴上装个直线电位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轴上装个直线电位器,哈哈。

这个理论上行就是不耐用。
看了老外的视频,他们似乎是用了一个编码盘在Z轴上,Z轴的升降幅度变成编码,再由编码输入的到单片机控制激光的强度。

网友B:
用个单片机读取主控板Z轴的控制脉冲      据控制脉冲的多少决定激光强度    这个有那么难吗 各位亲
   LZ 吧机器架子搭起来   我送你个单片机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单片机读取主控板Z轴的控制脉冲      据控制脉冲的多少决定激光强度    这个有那么难吗 各位亲
   L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好意,我最近也买了个Arduino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