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与 好盈5v 3A UBEC 全屏蔽防干扰UBEC开关电源 可切换式外置BEC

楼主(2014-04-09):
APM2.6电调BEC供电烧了
根据论坛老师指导买了好盈5v 3A UBEC 供电
问题1:用几伏给APM2.6供电?
问题2:线怎么连接?
问题3:更换TPS79133用什么焊枪 烙铁?换手机芯片的象电吹风的焊枪好吗?
先谢了

楼主:
* 5V/6V输出可切换!
*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 LED工作状态指示灯!
* 全屏蔽+输出线磁环有效消除电磁干扰!

2 产品特点
2.1 采用开关电源结构设计,开关电源主控芯片频率为300KHz,同时具有过流及过温保护功能,芯片效率高达92% ;
2.2 体积极小、重量轻;
2.3 电子器件被屏蔽罩保护,输出线配备了磁环,极大地降低电磁干扰,保证接受机正常工作
2.4 具有防止电源极性接反的保护功能,如果意外接反电源,不会引起UBEC损坏
2.5 具有LED发光二极管工作状态指示灯,当输出正常时点亮
2.6 和传统 BEC 比较的优点:
采用开关电源方式的BEC和采用线性稳压的BEC相比,优点主要体现在:当使用 3串(11.1V) 以上电池时,可以大大降低BEC发热,并提高整体效率。
例如:当使用 4串锂电时,正常使用时电压约为14.8V 。
●采用传用线性稳压方式,要输出5V/1A的电流,电源端也必须输入 1A 的电流。因此会有14.8V×1A= 14.8W 的功率消耗在 BEC 上,然而BEC实际有用的输出只有5V×1A=5W,所以整体效率只有5/14.8= 33.8%,另外 9.8W 的功耗则转化为热量,所以会导致BEC过热,芯片进入保护状态而无法工作;
●使用开关电源方式,要输出 5V/1A 的电流,我们实际的测试表明,电源端只需输入 0.38A 的电流即可,即 14.8V×0.38A= 5.6W 的功率,因此整体效率为5/5.6=89.3%

1 产品规格
1.1 输出能力:5V/3A 或6V/3A (可通过跳线帽切换);
1.2 电源输入:5.5-26V (2—6串锂电池组或5—15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尺寸:43mm*17mm*7mm (长*宽*高)
1.4 重量:11g
1.5 纹波:小于50mVp-p(@2A/12V)

网友A:
   其实自己买一拆机降压模块,再加两电解电容和一个mlcc就可以了,3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己买一拆机降压模块,再加两电解电容和一个mlcc就可以了,3块钱搞定
别急  我不问UBEC怎么做

网友B:
问题1:5V
问题2:红正、黑地(负),UBEC的Output接APM INPUTS任意位置的+、-,UBEC的Input接锂电池
问题3:更换TPS79133干吗?用换手机芯片的热风焊枪正好

网友:
jp1短接,bec接apm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5V
问题2:红正、黑地(负),UBEC的Output接APM INPUTS任意位置的+、-,UBEC的Input接锂电池
问 ...

报告将军

在APM2.6在安装GPS调参时TPS79133不明原因烧毁.

总参指示立即加装UBEC供电 更换TPS79133

UBEC由中通运输大队运送途中  交接完毕立即实施手机芯片热风焊枪行动.

多出4个UBEC留一个备用  余3个可由将军 调遣.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
TPS79133的负载能力的确差些,APM的软肋。

跳过APM,直接用PIX

还有,6楼的说法是错的。
使用电调供电,短接JP1,电源由Output接入;使用UBEC供电,JP1开路,电源由Input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
TPS79133的负载能力的确差些,APM的软肋。

PIX  大疆精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
TPS79133的负载能力的确差些,APM的软肋。

就是.有些人都快将军了.一个起码的常识.不知还是写错.还是不知.或是故意误导新人.电源.慎之又慎.弄不好会机毁人亡.
用良心写字.
hzbunny将军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  大疆精灵  ?

PIX
Pixhawk和APM同为开源飞控,号称是新一代的自动驾驶仪。处理器性能更高,兼容APM程序固件。

硬件参数:
A  处理器
1.32位 STM32F427 Cortex M4,,带硬件浮点处理单元

2.主频:168MHZ,256K RAM,2M Flash
3.32位 STM32F103备份协处理器

B 传感器
1.ST公司L3GD20 3轴数字16位陀螺仪
2.ST公司LSM303D 3轴14位 加速度/磁强计
3.Invensense公司MPU6000 3轴陀螺/加速度计
4.MEAS公司 MS5611高精度气压计

C接口
1.5个UART 1个兼容高电压,2个带有硬件流控制
2.2个CAN
3.Spektrum DSM/DSM2/DSM-X 卫星接收机兼容输入
4.Futaba SBUS兼容输入和输出
5.PPM 信号输入
6.RSSI(PWM或者电压)输入
7.I2C
8.SPI
9.3.3和6.6VADC输入
10.外部MICRO USB接口

D供电系统
1.带有自动故障转移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2.舵机最大7V和高电流
3.所有外设均有过流保护,所有输入为ESD保护

同类的还有PX4,PIX基于PX4开发(优化/简化)。相比PX4更适合开发,PIX则适合替代APM做飞控

网友:
可直接去TB搜“PIX 飞控”

本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042&extra=&page=1

网友C:
你这个又不是APM专用的UBEC    当然是短接JP1  接 output 啊    所以6楼是对的

还有 楼主能不能好好说话

网友B:
是不是该去看看APM的电路图后再来说话
UBEC接APM输入端,不跳JP1(很多山寨APM2.6根本就没有焊JP1),就不会和APM的输出端由电调提供的BEC并联,也就不会受来自电调BEC的干扰(原因后述),更不会因为UBEC和电调BEC的电压差异而烧板子。
除了少数的电调不带BEC(好赢Platinum-30A-OPTO-PRO),电调基本都自带BEC,而且低端的电调常采用线性BEC,此类线性BEC的直流输出电压纹波大,而且还会伴随电调的高频调制波纹,虽然通过并接的大容量电解电容滤波可以有所改善,但是高频干扰纹波依然会传输,这通常依赖磁环来消除。
综合来说,低端电调的线性BEC远比不上UBEC模块的电压输出来的稳定、干净。所以如用UBEC模块的话,就断开JP1,由输入端接入UBEC。至于输出端,因为多轴飞行器用的是电调,而非舵机,所以电调自身就可解决供电问题,无需依赖UBEC供电。如使用的电调是无BEC的,那么可以短接JP1,利用UBEC给输出端设备供电。如果是使用带UBEC的电调,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单独购买UBEC模块了,直接短接JP1,全部由电调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去看看APM的电路图后再来说话
UBEC接APM输入端,不跳JP1(很多山寨APM2.6根本就没有焊JP1),就不会 ...

这就真不知听谁的了.

一般都讲UBEC单独供电断开JP1.

电调BEC供电连接JP1.

我买的是单独UBEC.

给APM2.6供电要连接J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又不是APM专用的UBEC    当然是短接JP1  接 output 啊    所以6楼是对的

还有 楼主能不能好好说话 ...

APM有专用的UBEC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有专用的UBEC吗?

tb  APM Power Module

网友B:
听自己的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电调?如果电调自带BEC的话,那么单独UBEC模块最好接APM的输入端(Input),同时也给接收机供电,此时应断开JP1。如果UBEC模块接APM的输出端Output的话,那么UBEC模块输出的5V和电调BEC输出的5V如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差的话,2个BEC就会打架,结果是无端增加BEC的功耗,极端的话还有可能烧毁其中的1个BEC。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了。

例如:UBEC输出电压是5.00V,电调的BEC输出电压是4.80V。那么这两个BEC如果都接在Output的话,是不是等于把5.00V和4.80V并联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呢?
不是所有的BEC标5V就一定是5.00V的,尤其是电调的线性BEC(应该叫LBEC),因为是靠电阻降压,电压误差是一定会有的。

网友:
哎!说累了
同一个APM环境,不希望有2个供电者同时供电,所以设计了JP1。楼主自己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  APM Power Module

你不会中文?

对不起.国际友人.我不懂英格里希.

等你学好了国语  或我学懂英格里希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自己的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电调?如果电调自带BEC的话,那么单独UBEC模块最好接APM的输入端(I ...

我是好盈电调自带BEC的   另买了一个单独UBEC模块  参数在本帖2楼.

你讲的我认为是正确的.

论坛还有老外  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会中文?

对不起.国际友人.我不懂英格里希.

你别管什么意思  复制一下去  TB 搜索 不就好了

不学点鸟语  怎么玩APM   趁早玩商品飞控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自己的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电调?如果电调自带BEC的话,那么单独UBEC模块最好接APM的输入端(I ...

按楼主二楼的图片的UBEC  应该是接OUTPUT的VCC和GND   此时为了不打架   应该端口电调BEC的红线

你说对不

这楼主说的话 看的真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二楼的图片的UBEC  应该是接OUTPUT的VCC和GND   此时为了不打架   应该端口电调BEC的红线

你 ...

兄弟:按你的说法,如果坚持要接Output的话,那电调也应该是接白(信号线)和黑线(GND),断开电调的红线(VCC)。但是这样的话,就必须插JP1,这就白白浪费了电调上的LBEC,那还不如买不带LBEC的电调,或者拆掉电调上的LBEC,由UBEC模块来承担电调的供电。
说白了插JP1,就等于Input和Output的VCC接通;拔了JP1,则APM由Input供电。

至于楼主说话语气,就别纠结了。一笑了之吧,你不再关心此帖也就过去了,宽容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按你的说法,如果坚持要接Output的话,那电调也应该是接白(信号线)和黑线(GND),断开电调的红线( ...

是的   上面打的断开 红线     最近代码码多了   就变端口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管什么意思  复制一下去  TB 搜索 不就好了

不学点鸟语  怎么玩APM   趁早玩商品飞控把

有空向你学  过6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管什么意思  复制一下去  TB 搜索 不就好了

不学点鸟语  怎么玩APM   趁早玩商品飞控把

不学鸟语. 玩APM要扣奖金吗?
智商又低.怕万一鸟语没学好囯语又忘了.
到时鸟不鸟.人不人.不伦不类.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答非所问.
假洋鬼子可能比原汁原味土包子更不被人待见.
我有点左右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又不是APM专用的UBEC    当然是短接JP1  接 output 啊    所以6楼是对的

还有 楼主能不能好好说话 ...

如果我的什么话伤害了你向你道歉.

如果要限制自由表达意愿的方式  就只能恕难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