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旋翼的无人机稳定性更好?

楼主(2014-04-09):
目前有好多种旋翼类无人机,有四旋翼、六旋翼、八旋翼等,哪种旋翼类的无人机稳定性更好?是旋翼越多越好吗?有什么依据啊?

网友A:
旋翼越多越贵  越耗电  越飞得短      要效率 还得选  四轴

网友:
8轴   或者X8

网友:
8旋翼最稳定

网友:
轴越多越稳定,也越费电

网友:
四轴够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越多越贵  越耗电  越飞得短      要效率 还得选  四轴

四旋翼效率是有了,但如果想让其稳定性很好的话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很好的开源飞控板?

网友:
旋翼越多越稳定。还有费电的问题我觉得跟旋翼无关吧。主要还是看电机功率。找到合理的搭配。使用最节能的效率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旋翼效率是有了,但如果想让其稳定性很好的话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很好的开源飞控板?

想折腾 就APM吧!!!!反正不建议  DJI

网友:
越稳定不等于越抗风。越多轴越不抗风,飞机为了抗风所需要消耗的能耗就越多,越吃电,效率越低。

网友:
个人感觉六轴最好,介于四轴和八轴之间,耗电没有八轴大,稳定性比四轴好。万一一个电机出问题还能迫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