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为8个镍氢5号电池充电 并联是否比串联更好

楼主(2014-04-09):
B6为镍氢5号电池充电  并联是否比串联更好

理由1:8个镍氢5号电池可能使用程度不一致.内阻不一.

理由2:8个镍氢5号电池可获得均等的充电能量.

求正解

网友A:
镍氢电池充电器那么便宜,为什么要用B6冲?实在不明白。

网友:
镍电在充饱时会产生电压值变化,带充饱检测的充电器实时检测这个变化从而做到充饱自停。各电池自身差异不同,并联或串联肯定没有单个来得准确。

网友B:
否。
理由1) 正是因为“使用程度不一致.内阻不一”,所以只有串联才能保证每个电池流过相同的电流,进而电量。如果并联,内阻大的必然分得电流小,充不满。
理由2) 并联获得同样的电压,而不是电量(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否。
理由1) 正是因为“使用程度不一致.内阻不一”,所以只有串联才能保证每个电池流过相同的电流,进而 ...

多谢将军指导.

看来有些东西还真不能想当然.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否。
理由1) 正是因为“使用程度不一致.内阻不一”,所以只有串联才能保证每个电池流过相同的电流,进而 ...

实践证明将军是正确的

串充2小时8个5号电池充满

以前用普通充电器10-20小时也没充满

5imx是个好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充电器那么便宜,为什么要用B6冲?实在不明白。

来5imx之前不明白的地方很多  慢僈就明白了

多向老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