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如何选择?

楼主(2014-04-09):
求解:
无人机
上用的
电池
如何选择?如何区分是否最佳?有没有可以持续高航时的电池?一般电池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网友A:
感觉楼主现在研究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早。先飞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现在研究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早。先飞起来吧!
额。。。。

网友B(2014-11-13):
电压多少?富力有44.4v

网友C:
44.4V 那是12S的节奏,请问楼主现在玩到什么级别用到12S啊?正常固定翼FPV多是4S动力,更大的有6S动力,12S动力不是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