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油料供电应该考虑哪些?

楼主(2014-04-09):
求解:手上的无人机一般是使用电池供电,如果想换成油料供电应该加什么东西?除了发动机还需不需要其他步骤?加发动机以后应该怎么连线?发动机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这个工作还真不是新手能完成的,放弃吧。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翼,直接上汽油发动机。多轴的话,就想也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翼,直接上汽油发动机。多轴的话,就想也别想了!

还是有人把电四轴改成油四轴的,前几天才看到的

网友:
机体设计啊反正油的改电的要方便些,电的受环境影响小一点,油的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还真不是新手能完成的,放弃吧。

那我还是选个容量大点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