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导轨上的刨花,铁渣子怎么清理啊?

楼主(2014-04-09):
车零件的时候导轨上掉了很多铁渣子,请问你们是怎么清理的啊?我用刷子刷,怎么也刷不干净,都被机油粘住了

网友A:
装个刮削板

网友B:
我是用破布,以前在工厂是用面纱

网友B:
应该是“棉纱”

网友C:
買圓型的防塵套來裝,不用清

网友D:
楼主用你老婆穿破不要的丝袜子团一下在有铁屑的地方扫一扫效果很好的你可试试

网友E:
汗!这队形………

网友F:
油漆刷子

网友G:
只有棉布擦最干净,但是油也没了,要重新滴油在导轨上。

网友H:
用棉纱。。。工厂里经常用的拿东西。

网友I:
也可用磁铁试试。

网友J:
棉纱。倾斜油盘,做个滤网和集油壶or瓶子,然后用刷子蘸取刷

网友K:
刷子、破布、棉纱、刷油。

网友L:
用棉纱擦呀

网友(2014-06-12):
我自制纸折防尘罩,感觉非常好用。

网友M:
吹、擦、抹油

网友N:
以上方式均可行。

网友O(2019-02-26):
在工厂时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P(2019-05-05):
油漆刷子,丝袜都是不错的

网友M:
他们说吹、吸、擦。还有一个方法:振动

网友Q:
用布子包一快强磁,然后擦,擦完把布子解开移走强磁,铁屑就掉了

网友R:
吸尘器和小毛刷斥候

网友S(2019-09-12):
高!实在是高!

网友T(2020-03-20):
好多办法,都是热线摩友

网友U:
以上模友的办法都可以,但是都得不到彻底解决,请尝试一下:活一个面团,不要太软,用它一粘一切都OK!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V:
铁屑怎么都好办,木屑最烦,我一般都不爱用金工车床车木头,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因为没有木工车

网友W:
空压机,我就用,干净!!!

网友W:
其他的不用试,都不好使,就是吹!吹之前先打理干净,再用风吹,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