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 四轴 还是六轴

楼主(2014-04-09):
打算升级一下   还是做现在的四轴  大电机  还是做六轴小电机    四轴4个4006 680kv    六轴6个2212  930kv!  那个载重好  效率高  稳定?

网友A:
相同的配置,四轴的效率要高于六轴,但是指在合理的载重情况下。比如用原厂动力的F450和F550,同样的电池、挂同样的云台和狗,F450的留空时间要高于F550。

网友B:
六轴更稳,安全也跟高点,一个电机出现问题还能飞。。。

网友:
看一下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配置,四轴的效率要高于六轴,但是指在合理的载重情况下。比如用原厂动力的F450和F550,同样的电池、 ...

对  但是四轴要求设备可靠性要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六轴更稳,安全也跟高点,一个电机出现问题还能飞。。。

你确定5个电机照样飞?

楼主:
我估计6轴 坏一个电机也是炸  只有8轴有沉余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5个电机照样飞?

运气好 能安全降落

网友:
有米,就上六轴吧。

网友D:
跟楼主同样的配置 同纠结 是用550机架 还是45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同样的配置 同纠结 是用550机架 还是450机架。。

450轴距够用了  大了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估计6轴 坏一个电机也是炸  只有8轴有沉余动力

Y6没问题

楼主:
Y6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Y6没问题

y6稳定性没4轴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y6稳定性没4轴好吧

只好不差,上下桨布局最抗风,***垂直下降不摆,四轴就要晃得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轴距够用了  大了重

最后还是考虑用4006上550了 续航不够可以两块电池并联 貌似450的机架并不了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好不差,上下桨布局最抗风,***垂直下降不摆,四轴就要晃得厉害

Y6机架轻   效率能比四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