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8FG 副翼、升降混控设置

楼主(2014-04-09):
做了个F22,需要副翼、升降混控,以前弄过但是忘了。求指点这个WING里面,应该选哪一项。舵机连接了第一、第六通道。

网友A:
FLYING WING    飞翼布局

网友:
副翼和升降混控就是12通道混控,这种多数应用在三角翼类型上,KT板F22也可以采用此方式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ING WING    飞翼布局

灰常感谢你朋友,我回去试试

网友:
2个副翼就是2AIL,升降是2个是AILELEVTOR这个,把最下面的NORMAL改下

网友(2014-11-24):
混控设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