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液压机械的朋友进来指点一下关于齿轮泵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用的是上面这个泵,号称有2KG左右的压力。额定电压24v,由于是二手货,不确定电机型号,不过拆开塑料套子看上去像是550电机。我用的是12v,5200mA的锂电池,打水的时候能打出去大概1米,可是换成100号抗磨液压油就萎了,出来是一滴一滴的,更别说让油缸动作了。还有就是即使用水做介质,接上换向阀和油缸之后,也不能让油缸动作。是不是泵的压力太小了?
目前有三个个方案,按照成本由低到高依次是:换电池,换成12v,15000mA的那种大功率电池, 这个要250元左右。
                                                          换电机和电池,换成12v,45w的550电机。
                                                          整套换掉,换成775电机和金属齿轮泵,但这个成本最高高,光齿轮泵就得200多大洋。
请做过液压模型的朋友指点一下。是不是泵的压力不够?如果换成大功率电机能行吗?还是整套换掉?
PS:油缸和换向阀都是长丰的

网友A:
增加电压试试,看出口压力能达到多少,问题可能是转速低,泵本身内漏严重,不过估计你这个是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电压试试,看出口压力能达到多少,问题可能是转速低,泵本身内漏严重,不过估计你这个是转速不够。

谢谢朋友回复,回头我换个功率大点的泵试试。我想应该也是转速的问题,手头没有工具没办法测压力也是挺郁闷

网友B:
还是换了吧,水泵没多大压力

网友:
不行的吧,起码要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了吧,水泵没多大压力

原来的想法是要求不高,能达到模拟动作的效果就行。怎奈何自己水平不行,看来真的要换掉改成金属的了,这坑是越挖越深了。

网友:
2公斤压力太小了   至少都要20公斤以上

网友C:
我也在做挖机,也是用长丰的阀,怎么联系你,交流下,我QQ60404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