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折腾路由器多拨脱机改内存了停飞很久,昨天入了977改了02电池仓电池随便用内详!

楼主(2014-04-09):
中途玩路由器去了,改内存闪存刮u啥的很费精力,因此停飞很久,回头看了伟力977很火大有一统小鸡天下的趋势,出了架无刷scp,加了几百跟风入了台977,话说这鸡鸡手感确实不错,而且非常省电,随便找节电池一电都能飞到手软,但是我的大量cp电池派不上用场了,买机的时候只有两节977电池,找了个02s废脚架,剪下电池仓,简单改造绑到977脚架上,直接用02s 600毫安原电一电飞到手发软,上图了

新机到手飞了10电左右,三轴家里自旋玩玩,小炸几次,主浆有一点点微裂其他完好,话说这小鸡唯一让人不爽的还是遥控啊,用惯了7e的一控飞多鸡,看看后期伟力能不能开放协议,或者等suv等大神破解了,要是加入977的协议,用上d控飞此机那就功德圆满了
另外求教977现在有裸机卖吗?

网友A:
  V977 目前很垃圾,  新手飞飞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977 目前很垃圾,  新手飞飞还行。

977就是适合大众的机型,个人认为这款小鸡性价比很好,性能着实不错,外面一千多的不垃圾,你可以考虑

网友B:
个人现在很喜欢977的手感,唯一纠结的是,想把尾电机直焊,然后电池插头换成jst或者minT插或者2mm香蕉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现在很喜欢977的手感,唯一纠结的是,想把尾电机直焊,然后电池插头换成jst或者minT插或者2mm香蕉头

同意,只不过尾电机怎么个直焊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只不过尾电机怎么个直焊法呢?

拔下尾电机插头拨出线头,焊接到尾电机插座的插针上面,我的v922主尾电机都已经直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下尾电机插头拨出线头,焊接到尾电机插座的插针上面,我的v922主尾电机都已经直焊了。

这样的话,既做了减重,又提升效率是这样吗?早就想这样做,怕弄伤主板,迟迟未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拔下尾电机插头拨出线头,焊接到尾电机插座的插针上面,我的v922主尾电机都已经直焊了。

这样的话,那更换尾电机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那更换尾电机不是很麻烦??

电烙铁搞定。

网友:
同时入了Super CP和977,977直接坏了个舵机,还没飞就返厂。
两者做工差别很大,华到底是老牌的模型厂家。
另外977的控,真是比好点的玩具做工还差,先不说手感,整个一松松垮垮,按说伟力已经出了好几代小鸡了,控还是最大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