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F22试飞成功!经历各种乱流、各种失速!

楼主(2014-04-09):
一直以来都是飞的螺旋桨飞机,飘飘,板机,像真机等等,前段时间心血来潮想试试函道,于是就上了FW的F22。

这机机于螺旋桨飞机的手感还是有区别的,最直观的就是舵效没有螺旋桨飞机直接。慢慢适应了下,现在也算是熟悉了。

首飞的时候经历了几次坠机危机,最后还是都被抢救回来。

装好试飞那天风很大,但是按捺不住,还是去飞了,结果上天后没多久平飞时,忽然一阵大侧风,居然把F22掀翻了。还好以前螺旋桨飞机的经验还在,迅速打副翼回平,抢救回来。
降落时风太大,无奈只好降在麦田上,无损!

还是想继续飞啊,突然想到闲置了好久的A3PRO,2话不说,装上去。装好后试好了个舵面,起飞,果然平稳好多。可是起飞后机头一直保持上扬,油门开导最大,速度还是没上去,隐隐发现有失速的兆头。立马反映过来,原来A3PRO开到了锁定模式,赶紧调到增稳,压机头提速,在飞机失速下降4、5米后重获升力。虚惊一场。

废话不多说,上段后来飞的视频,失速的那次没录。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飞函道外场充电大家是怎么搞的?我的充电器是206B,用车上电瓶冲10钟左右可以充好3S2200mah的电池,以前飞螺旋桨飞机,休闲飞可以飞到15分钟以上,所以基本一块电没飞完另一块就充好了。现在函道一般就2-3分钟一块电池就飞完了,然后就是无聊的等。各位魔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各位魔友前辈,帮我出出主意,看能不能解决充电的问题啊!

网友A:
外场充电麻烦。多备电池

网友B:
恩函道就是要电池多没别的好解决方法,是东北的?看到有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函道就是要电池多没别的好解决方法,是东北的?看到有雪啊

不是东北,是湖北,那白色的是种菜的温棚!看来还是要多备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场充电麻烦。多备电池

主要是电池多了也麻烦,就是不想同时手上那多电池才上的206B!

网友:
多备电池

网友:
电池多几块,电池 要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魔友前辈,帮我出出主意,看能不能解决充电的问题啊!

同问,我的3S5100mah电池,用B6充电,在平衡模式下居然需要8个小时(设置大电流也无用,前三个小时充电电流都在0.5A以下)

网友:
2200的电池,多买几块也无妨,为什么还搞外场充那么麻烦,成本没差多少钱。

网友D:
搞个外场充电站 什么都解决了

汽车电瓶如果补电不及时很容易废掉 我就是这样报废了3块电瓶

后来一咬牙上了pl8 和24v65ah的电池组 各种爽啊

10a冲电  同时冲4块6s3300的电池  飞到手软

网友:
发电机+PL8+4块格式(支持5C快充的)

网友E:
对飞控来说,锁定应该有更好的临近失速表现才是对的。。有点奇怪

网友F:
提高涵道效率,我6S3000的电池飞双70涵道A10悠闲飞可以飞14分钟

网友:
场地真好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搞个外场充电站 什么都解决了

汽车电瓶如果补电不及时很容易废掉 我就是这样报废了3块电瓶

请教一下,这种电池组怎么实现充电的,24V64A的电池组,可以给A6供电吗?我用的是A6

网友:
羡慕LZ好飞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这种电池组怎么实现充电的,24V64A的电池组,可以给A6供电吗?我用的是A6

某宝搜 大把的

a123 20ah

a6 应该输入在 12-15v吧 4片组4s就够了

我是用pl8冲的 不知道a6能不能给a123充电 你可以咨询下

网友H:
外场想***充电,没有市电,就自己买一个几百元的小型汽油发电机,带上充电器就解决了。买那种很微型的那种,充电功率也不大啊。A6充电器一般只有180W。发电机需要功率就不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魔友前辈,帮我出出主意,看能不能解决充电的问题啊!

买个bc168,搞个外场电源,用5a充电,我的电池1500mah的 10分钟就能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的3S5100mah电池,用B6充电,在平衡模式下居然需要8个小时(设置大电流也无用,前三个小时充电电 ...

我用的是11A充电,2200的电池10分钟左右,要是冲5100的电池用20A冲,应该也只要10多分钟,不到20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外场充电站 什么都解决了

汽车电瓶如果补电不及时很容易废掉 我就是这样报废了3块电瓶

之前也搞了个80Ah的电瓶,是单位仓库里面翻出来的,很重,估计是坏的,冲一晚上电,第二天到飞场充8块电池就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飞控来说,锁定应该有更好的临近失速表现才是对的。。有点奇怪

对吖!没关锁定的时候一直都是临近失速,机头差不多30度+,调到增稳后压低鸡头后开始掉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高涵道效率,我6S3000的电池飞双70涵道A10悠闲飞可以飞14分钟

怎样提高?只要能飞到8分钟,我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个bc168,搞个外场电源,用5a充电,我的电池1500mah的 10分钟就能充满

貌似有206B后,不用BC168了吧,我2200的电池用11A冲,也是10分钟啊!关键是我的电池只能用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场想***充电,没有市电,就自己买一个几百元的小型汽油发电机,带上充电器就解决了。买那种很微型的那种 ...

好主意,主要是觉得不要太重,不要太贵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1A充电,2200的电池10分钟左右,要是冲5100的电池用20A冲,应该也只要10多分钟,不到20分钟吧! ...

我的电源是44A的,应该没问题。充电电流设置的是2.4A,可显示的充电电流起初只有0.5A,充到三分之二电容量时充电电流为1.1A,之后又会慢慢下降到0.5A左右直到充满。你在何种模式下充电?充电电流设置的是多少?补充:
B6的说明书中说:充电电流不应超过1C,也就是51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不应超过5.1A,请问是这个道理吗?

楼主:
这是全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是44A的,应该没问题。充电电流设置的是2.4A,可显示的充电电流起初只有0.5A,充到三分之二电容 ...

应该跟你电源没多大关系了,你的B6充电器功率不够,应该不可能达到5.1A。我说的11A充电是指充电电流11A,也就是说我用的5C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跟你电源没多大关系了,你的B6充电器功率不够,应该不可能达到5.1A。我说的11A充电是指充电电流11A, ...

B6还分不同功率的吗?谢谢你啦,我回头再把充电电流设置大点试试

网友:
B6 50w,充6s电只能开2A充。100元的充,只能解决愠饱问题

网友:
美的 一塌糊涂 呀~

网友:
好嗨啊。边飞边激情

网友:
风会吹翻吗,我的小飞机也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搞了个80Ah的电瓶,是单位仓库里面翻出来的,很重,估计是坏的,冲一晚上电,第二天到飞场充8块电 ...

你这个是铅酸蓄电池 大电流持续放电能力很弱

而且补电不及时就废了

我这个a123电池组65ah的冲6s3300的电池 可以冲到24块  每次冲进去2000左右

电动的想要玩爽 一个好充电器是不可缺的

网友:
降落就体现出来了 哈哈 油门收早了

网友J:
楼主用什么配置?pnp?我也有同样的一架用黑旋风64  4s电池 很好飞,按照厂家说明书里的舵量设置舵效小,起落架上的塑料件不结实,几次就弄坏了。我电池顶到最前面,重心才差不多。

网友:
买更大的电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什么配置?pnp?我也有同样的一架用黑旋风64  4s电池 很好飞,按照厂家说明书里的舵量设置舵效小,起 ...

3Spnp,我没有调小舵量,还觉得舵量有点小!起落架那塑料件真心不结实,我第一天就掉的只剩前轮的了。掉哪里了都不知道。不过降落最暴力的也是第一天!

楼主:
电源不是问题,我一般都用车上的电瓶不熄火充电。问题是充电时间要10分钟,但是只能飞2-3分钟!

网友:
楼主,我的F22用的是4S电池,你怎么用3S电池呢?4S爽很多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1A充电,2200的电池10分钟左右,要是冲5100的电池用20A冲,应该也只要10多分钟,不到20分钟吧! ...

11A?
真的吗?这样不会冲坏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11A?
真的吗?这样不会冲坏掉吗?

2200MAH的电池,只要支持5C充电就可以11A充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样提高?只要能飞到8分钟,我可以接受了!

额,其实方法有点不靠谱,自己绕的电机,70涵道在6S情况下只有20A电流,推力930g(推称法测的)。用6S3000的电池飞1.6kg的双涵道A10动力接近1(没装导流罩),悠闲飞14分钟,暴力飞也能飞好久。以前还买过一个64/12叶的涵道,叫店主(也是厂家)绕了KV1700的,用格式6S1400的电池飞720g的自制KT JAS39,悠闲飞也能飞7分钟,用花牌3S1550串联飞能超过8分钟。

网友:
内容支持折腾

网友L:
呵呵,我的FW F-22首飞降落同样出现弹跳,可能是起落架没减振,或许是我的技术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其实方法有点不靠谱,自己绕的电机,70涵道在6S情况下只有20A电流,推力930g(推称法测的)。用6S300 ...

确实有点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我的FW F-22首飞降落同样出现弹跳,可能是起落架没减振,或许是我的技术不到位

那是前几次还不熟悉的时候的降落,速度有点快,降的有点重。现在飞基本不会跳了,还可以大仰角后轮着地!

网友:
降落速度快了,跳了几下

网友:
叔叔的F22太帅了!我也想要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