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指导电机启动后加油门后停转

楼主(2014-04-09):
WKM姿态启动,有一电机慢启动,另外三个正常启动,油门上去后都能转,但回油门后2个电机停了。具体看视频吧。
视频密码123            (4112电机,15桨,好盈30A,6S电池

网友:
做油门行程了吗

楼主:
没个电机都做了单独的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个电机都做了单独的油门行程

恢复出厂,重做油门。

楼主:
电机恢复出厂还是电调恢复出厂?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你测试是直接给电调信号还是经过飞控输出的?如果是直接给电调信号就要考虑油门行程不统一了,我手机;15067391586石门小沈,还有这个配置用WKM有点浪费了V2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要是你的IMU放偏的话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飞控可能检测到姿态没有回正所以继续输出这边的动力,你进调参 ...

谢谢你的指导,我试过了,用水平尺让IMU放平,姿态模式加油(60A电调,遥控器做起飞动作2个把杆朝里4桨同时动, 30A电调,遥控器做起飞动作2个把杆朝里4桨都不动)油门上去3桨先动,1桨后动,然后加大油门(4桨都动)再收油门其中一电机出现动力不足转数比别的慢了最后停了(另外3个继续转)如果马上再加油门停的那个又动了(有时动了,有时不动)而且感觉不动的电机动力都到另外3个电机去了转的非常快。
总结:4电机都好的,用60A的电调正常运行。30A的电调都做过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