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时有时有气浪(水波纹)是四轴还是相机问题

楼主(2014-04-09):
航拍时有时有气浪(水波纹)是四轴还是相机问题。请看视频

楼主:
沙发自己坐。高手指点。

网友:
不关相机事

网友:
四轴震动引起的,另外你是用啥软件后期制作?

楼主:
会声会影,就做了个简单的剪切。

楼主:
这个还不算很明显的,大太阳的时候更明显,是不是桨气流引起的,我的是鹰眼,不是GOPRO。

网友A:
莫非鬼城老山顶上的阴风吹来所至,恐怖。

网友:
共振引起,云台加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鬼城老山顶上的阴风吹来所至,恐怖。

你知道鬼城,看来丰都名山鬼城还挺有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鬼城,看来丰都名山鬼城还挺有名吧

呵呵,老乡。
我老家在武隆,在外飘了很多年了。

网友B:
都有关系!首先是飞机本身,由于螺旋桨的品质以及安装问题,导致转动不平衡,于是就产生震动,这是第一;第二是相机本身,一般航拍用的什么鹰眼也好,gopro也好,都是用的CMOS感光元件,这种元件受到震动以后就会产生水波纹现象,而卡片机之类的相机一般用的是CCD感光元件,于是就不会产生果冻了。
解决方法:调整螺旋桨,减小震动(治本的方法)!或者更换CCD感光元件的相机(治标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关系!首先是飞机本身,由于螺旋桨的品质以及安装问题,导致转动不平衡,于是就产生震动,这是第一;第 ...

谢谢。有见地。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丰都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