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H磷酸铁能充几块,,进来看

楼主(2014-04-09):
40AH磷酸铁,a6充电器,8a充电(3300毫安,22,2v,)能充几块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40AH的电池是4S的,换算下来22v 20AH,3300mah 22.2v的锂聚电池放到3.82V左右下来的话一般放出1600mah左右电量,算上充电损耗,约冲10块。不过外场飞A6充电是明显不行的。 给你一个我的配置,2块4S 32AH的磷酸铁,PL6,每次冲2块22.2v 3300mah电池,可以冲10组,把充电包里的电全部冲完。充电电流30A,冲2块(一组)3300电池时间是9分钟半,2组电池外场可以连续飞。一组电池飞4分30秒,下来之后换电池等准备工作完成,充电的那一组基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40AH的电池是4S的,换算下来22v 20AH,3300mah 22.2v的锂聚电池放到3.82V左右下来的话一般放 ...

40的是10块20的是5块对吗

网友B:
3300MA电池正常使用应该用掉2500MA就要下来充电了。
4S40AH,正常电压是12-13V按13V算,13V*40AH=520VAH
6S3300MA按22.2V*2.5A算=55.5VAH
再算上电池包及充电器的效率0.8
520*0.8/55.5=大概能充7-8块电池.
所以40AH4S的外场还是小了点.最好是40AH8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的是10块20的是5块对吗

是的,看你的飞行时间,我一般3300的电池飞下来后电压都在3.82v左右,放出的电量在160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0MA电池正常使用应该用掉2500MA就要下来充电了。
4S40AH,正常电压是12-13V按13V算,13V*40AH=520VAH ...

我用8A充电

网友:
体育老师教的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