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教个事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火的!

楼主(2014-04-09):
机器配置:X7空机标配,503/504舵机,4530天碣星540KV电机,130A碣OPTO电调,VBar,接收921+卫星,2S直供,遥控JR11X,油门是3直线,航线是50,3D1是78,3D2是83,螺距均为0-50-100,一直爽飞!
节后装电,自检,一切正常,螺距油门摇杆置中,航线50的油门,松HOLD,大桨才慢转几圈,然后就看到头罩里面冒出白烟,切下HOLD,急忙扯下头罩固定卡子拿下头罩,撤掉电源线,结果就是下面图片了!
因为在地面,损失小,就是电调报废,头罩熏黑气泡!但是机器什么配置都没有动过,节前还爽飞过,只是感觉松HOLD后那一刻,马达启动比较吃力,大桨慢转了3~5圈,几秒钟内电调就起火了。
检查传动也是顺畅无比,这不弄明白到底什么原因不敢飞了啊!

网友:
传说中的火蝎子

网友:
都火   原来火凤凰  现在火蝎子  啥时候火K呀

网友A:
还好没飞起来呢 要不损失多少就不好说了 慰问下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堵转严重,启动不起来所以才烧了。启动前有没有转动大桨电机啥的试试顺不顺?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要大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飞起来呢 要不损失多少就不好说了 慰问下

谢谢慰问!只是想请教魔友,这样的现象大概会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慰问!只是想请教魔友,这样的现象大概会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我的X7配的是凤凰120AII电调 4035 500KV电机 现在50 个起落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LZ  你搞大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过一插电池就烧电调的,都看RP。

网友:
估计电调问题引起烧机

网友D:
电调还是用160吧  保险点4530功率大发热大

网友:
这个比较郁闷!

网友E:
没有伤人就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还是用160吧  保险点4530功率大发热大

是第一个电,还没有离地就起火了,如果空中暴操爽飞起火也就无话可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过一插电池就烧电调的,都看RP。

看来我人品不是最差的,至少大桨还转了几圈,不是一上电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伤人就是好事~~~

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万一后期再飞,。。。。
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7配的是凤凰120AII电调 4035 500KV电机 现在50 个起落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这个也飞了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万一后期再飞,。。。。
就惨了

一步一步的反厂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堵转严重,启动不起来所以才烧了。启动前有没有转动大桨电机啥的试试顺不顺?电机启动瞬间电 ...

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大浆缓慢转了几圈,可能是哪里堵住了或者卡住了····

网友F:
哈哈!首先慰问下楼主,我之前飞凤凰160HV一插电就烧了3个,天蝎星130烧了一个,我那次烧130是在车子开着很冷的空调情况下,到飞场就拿出来开始飞,结果一插电就烧起来!后来和朋友说可能是冷热交替产生水导致短路而烧的,电子产品就这样,有时候很恼火!我今天真倒霉,碰什么坏什么。。。平时遇不到的问题今天全出现了,准备停飞一段时间先把装备整理完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堵转严重,启动不起来所以才烧了。启动前有没有转动大桨电机啥的试试顺不顺?电机启动瞬间电 ...

启动前倒没有明显留意,把大桨打直转动时也没有发现有哪里卡,烧了后转了一下大桨很顺没有卡顿。
电机现在粗看线圈没有异常,有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新买的电调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首先慰问下楼主,我之前飞凤凰160HV一插电就烧了3个,天蝎星130烧了一个,我那次烧130是在车子开着很 ...

谢谢Danny慰问!原来高手的背后都有好多故事呵,学习了!

网友G:
检查马达看看是否有问题,因为马达如果有问题就会加大负荷引起电调燃烧,如果马达没有问题那就是电调自身问题了,4530配130电调确实小了,配4035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马达看看是否有问题,因为马达如果有问题就会加大负荷引起电调燃烧,如果马达没有问题那就是电调自 ...

谢谢!
马达一定会检查的!
130A电调配4530去年三伏天都过来了,想不到今年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却挂了

网友:
不得不说一下,蝎子130A定速设定错误也会烧毁,上年我就出事过了.